求助 :stm32停止模式被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目前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利用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进入停止模式后,
1.如果发生中断唤醒,是否先执行中断中断程序后 ,再马上执行停机程序?
2.如果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是否可以判断出此时是中断唤醒,需要做系统初始化?

楼主:
其实通过第二个问题我还想知道,如果有多个中断源可以唤醒停机,是哪一个中断源产生的唤醒。

网友A:
LZ的想法不对。
如果发生中断唤醒,会先执行中断程序 ,再执行PWR_EnterSTOPMode的下1行代码。

楼主:
谢谢楼上,
那如果有多个中断都可以唤醒系统,在系统被唤醒后,怎样判断是由哪一个中断唤醒的系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那如果有多个中断都可以唤醒系统,在系统被唤醒后,怎样判断是由哪一个中断唤醒的系统呢。 ...

用1个变量可以记录唤醒源

楼主:
按你说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在PWR_EnterSTOPMode 执行前置一个flag ,然后中断服务程序来判断这个 flag,判断是否此中断唤醒的系统,但是不是可能有这样
如:
/***停机位置***/
..........................
    flag = 1;
(但却没真正停机,但如果先发生中断,中断将误判断自己唤醒了机器???而系统仍然继续会执行停机命令)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中断服务程序****/
.................
if(flag == 1){
      /*判断出此中断触发的唤醒*/
}
................

麻烦大虾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个变量可以记录唤醒源

按你说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在PWR_EnterSTOPMode 执行前置一个flag ,然后中断服务程序来判断这个 flag,判断是否此中断唤醒的系统,但是不是可能有这样
如:
/***停机位置***/
..........................
     flag = 1;
(但却没真正停机,但如果先发生中断,中断将误判断自己唤醒了机器???而系统仍然继续会执行停机命令)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中断服务程序****/
.................
if(flag == 1){
       /*判断出此中断触发的唤醒*/
}
................

麻烦大虾帮忙解答

网友B:
LZ,你对进入STOP模式,和退出STOP模式的理解有点偏差:

MCU执行函数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中的"__WFI();"指令后,MCU进入STOP模式;在此之前可以初始化某个flag=0。如果有多个中断可以唤醒系统,那么在各自的中断ISR中给flag赋不同的值。那么当某个中断到来,执行完了对应ISR,再继续PWR_EnterSTOPMode()下面的代码时,可以根据flag的值,判断哪个中断源唤醒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对进入STOP模式,和退出STOP模式的理解有点偏差:

MCU执行函数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 ...

我的意思 其实是 如果我将flag 的值设置了flag == 0,而中断发生在flag=0 和PWR_EnterSTOPMode 之间,那么中断程序不也是会修改flag的值么,然后系统还是会进入停机状态。大虾,我主要关注的是我设置这个flag和执行PWR_EnterSTOPMode中间发生中断怎么办。

网友C:
中断优先级的设置   这样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看了你的代码   这只是我匆匆的断言   不知道对不对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优先级的设置   这样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谢谢你的建议 ,但是我要进行stop的位置是在普通任务里进行的,中断优先级会对这个有影响么?

网友A:
设置这个flag和执行PWR_EnterSTOPMode中间发生中断怎么办。

1.一般来说,flag和执行PWR_EnterSTOPMode中间其实时间很短,没这么巧就会发生中断。

2.在中断程序里可以判断出区别:stop之前一般系统时钟来自PLL,stop之后系统时钟来自HSI

网友B:
在各个中断的ISR里没有一来就给flag设置不同的值,而是先判断HSEON已经被复位了再赋值。原因就是IJK说的,进入STOP模式是,硬件会自动复位HSEON,停止掉HSE;从STOP模式唤醒后,系统使用默认的HSI作为系统时钟,直到软件去更改时钟配置。

当然这个方法的前提是,正常RUN模式下,HSEON是使能的。才可以此作为是否是刚从STOP模式唤醒的依据。

楼主:
感谢两位大神,我想知道的就是这种可以从硬件判断的方式,真是豁然开朗

网友D(2016-03-27):
在stm32进入低功耗,采用rtc的alarm唤醒,在唤醒之前所用的外设有uart,TIM2.当唤醒之后,首先我从新配置了时钟:代码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turn on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这段代码应该没问题,以防万一,先贴出来。
之后如果去配置uart或者TIM2这些外设,使他们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