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路做振动试验时,信号失真,为什么

楼主(2013-05-15):
我产品是采集加速度计的加速度值,经模拟处理后,由单片机ADUC845自带的AD进行模数转换,经串口发出,以下是部分模拟电路,中间加法器,是因为AD不能采集负电压,所以需转换成正电压,输入MX是加速度值,输出OMX进入单片机进行AD转换。
将产品放到振动台上,做33HZ,振动幅度为2g-10g(g 为重力加速度)的振动试验,其振前、振中、振后波形如下:

振动时,其电压变大,而其他电路在同样的环境下,振动的信号如下 这个信号是正确的。已经做了多次试验,就是找不出为什么振动时我的信号会变大。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补充 最后这幅图也是我的电路振动的信号波形图

网友A:
是不是加速度计输出了加速度信号了呢

楼主:
本来就应该输出加速度信号的

楼主:
我换了几个运放 有些运放振动的结果就好些,请问运放会影响产品的动态特性吗,运放的哪些参数会影响电路的动态特性呢

网友B:
必须要加运放吗?

网友C:
说了半天,楼主也没有说清楚加速度计是否参加了振动。

楼主:
加速度计肯定要参加振动,振动不是一个方向的,是上下的,有正有负的,所以不能只出现电压变大的现象,应该向第三幅图那样,是上下波动的

楼主:
相同的环境下 采集相同的加速度计的信号,其他电路板振动出来的结果就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相同的环境下 采集相同的加速度计的信号,其他电路板振动出来的结果就是对的 ...

既然其它电路板正常,那么,很有可能是你的电路板上某元件松动,包括元件内部松动。也有可能是某焊接处松动(虚焊)。
例如,某轴向引出的电阻,某一端金属帽与金属膜接触松动,造成电阻值变化。

楼主:
取了我的几块电路板做实验 结果都是相同的 ,振动台是磁振动台,振动时会产生很大的磁场,是不是我的电路抗干扰性差呢 ,会是哪部分受干扰严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