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连续上电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很是让人难以琢磨啊,最近的在调试一块电路板,发现当初次上电时系统能够正常的工作,但是掉电之后再上电系统就瘫痪掉了,然而当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再上电,系统又恢复正常了,总结来说就是系统不能够连续的启动,两次启动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真是个奇怪的问题,不知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没?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A(2013-05-15):
看看复位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B:
估计是电源或复位那块某个电容太大,导致掉电后(掉电不迅速),MCU长期处于非正常的复位状态。

网友C:
把复位系统的电容减小,电阻加大试,最好是按datasheet推荐值取舍

网友D:
感觉应该是复位电路,,,或者。。电路中有大电容,。,,可以用湿波器看一下,,复位引脚,。或者电源引脚的,掉电波形,。。。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真不知道如何贴图,所以直接添加附件了。

网友B:
把C85去掉试试,手册推荐电路里不需要这个电容

网友E:
不一定是C85,103 很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