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简单的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

楼主(2013-05-15):
问一下 为什么段选,和位选,之后要把PO口至高位呢

动态显示的时候 如果延时时间很长1s以上,不需要P0口 0xff,也行。 如何延时很短 就要P0口 oxff。为什么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uchar aum;
sbit wei=P2^1;
sbit du=P2^0;
sbit dianz=P2^2;
uchar code wex[]=
       {
           0xfe,0xfd,0xfb,
           0xf7,0xef,0xdf,
           0xbf,0x7f
           };  //位选 12345678
uchar code dux[]=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  //0,1,2,3,4,5,6,7
void delay(uint t)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num=0;
aum=0;
dianz=0;
  while(1)
         {
          if(num==7){
                   num=0;
                }
                //if(aum==6){
        //        aum==0;
        //        }

//
                 wei=1;
          P0=wex[num];
          wei=0;
                  P0=0xff;
          delay(2);
          du=1;
          P0=dux[num]        ;
          du=0;

      P0=0xff;

//         aum++;
         num++;
         delay(5);
         }
}

网友A:
最好把你对应的引脚,,原理图贴上来。。。还有你的代码,中笔画的定义也贴上来//

楼主:
有点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