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STM32 拥有65可设置优先级类型的中断,但是却只有16级可编程中断优先级,这个什么意思啊,怎理解啊?16个优先级,那意思不就是值其中十六个能有设置它的优先级,其他的无法设置了吗?

网友A:
同级别的就按触发顺序进行响应

16个级别已经很多了,好像我的系统里才用了四五个优先级

:)

网友B: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网友C:
STM32(Cortex-M3)中有两个优先级的概念——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有人把响应优先级称作'亚优先级'或'副优先级',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当两个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当一个中断到来后,如果正在处理另一个中断,这个后到来的中断就要等到前一个中断处理完之后才能被处理。如果这两个中断同时到达,则中断控制器根据他们的响应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先处理哪一个;如果他们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相等,则根据他们在中断表中的排位顺序决定先处理哪一个

网友C:
16个抢占式优先级和16个响应优先级,完全可以把68个中断的优先级区别开来了

网友D:
不同的中断源可以设置为相同的优先级;
同级别的就按触发顺序进行响应。

楼主:
我设置了16个中断的优先级了,那么这16个中断都比剩下的(不可设置优先级的中断除外)优先级高,然后剩下的就按照那个触发顺序来分配优先级。我是这样子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我的感觉:
1)不同优先级时,高优先级级别高;
2)相同优先级时,看亚优先级,亚优先级高的,中断级别高;
3)1)和2)都相同时,看芯片的中断序号,序号小的,中断级别高;
4)不设置的,对应的优先级寄存器有默认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