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发热严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5):
烫手算什么标准

网友B(点评):
是啊,描述的太感性了。

网友C:
很正常。电阻的额定功率是指在规定的环境下(温度、通风等散热条件)工作而达到额定寿命的最大耗散功率。
实际的工作环境并没有那么理想,所以一般都需要降额使用。电阻能耐受的温度一般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即便是降额50%,其表面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对于发热预期比较大的电阻布置要考虑通风等,其周围元件也要关注该电阻发热的对其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烫手算什么标准

就是。。碰一下,手不拿开,就快秃噜皮了。。。

网友A(点评):
50%额定时,氧化膜电阻可达150度,秃噜皮是正常的

网友D:
都1W了,能不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1W了,能不热么

我是立着放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碰一下,手不拿开,就快秃噜皮了。。。

这种情况 在产品上长时间使用 会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A(点评):
平常环境平常要求还行,不建议直立

网友A(点评):
忘了说了,考虑电压,最好2个1W

网友D:
电阻应该可以搞大点吧,这样功率降点。用两个电阻代替更利于散热。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 在产品上长时间使用 会不会出问题啊?

空间灰常有限啊。。

网友A(点评):
俩51k0.5W如何

网友E:
用输入电流小的光耦比如TLP626,电阻用220K。
还有输入电流更小的光耦,比如6N139等,不过是DC输入。

或者用电容降压。

网友B(点评):
DC输入的,用俩就AC了,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 在产品上长时间使用 会不会出问题啊?

您的意思是把一个2W的换成2个1W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应该可以搞大点吧,这样功率降点。用两个电阻代替更利于散热。

我也想把51K/2W换成100K/2W试试

网友D:
要是设计允许可用2个50K的。

网友F:
最好用两个,电压比较高了

网友G:
电阻按照不小于4倍耗散功率裕量温升合适,工作比较可靠。你的电路可以选5W。

网友H:
温度差 等于 功耗 除以 热阻。 和额定功率有毛关系?
要加大散热面积,或者良好接触,或者加风扇,温度就下了了。

网友I:
:lol个人浅见,压降那么大,一个电阻,不发热才怪。实际应该分成几个电阻,分散发热,而且最好紧贴pcb,好散热

网友J:
你计算了吗?怎么计算的?

网友K:
哈哈!…我是见怪不怪!…路过、并哼着小曲!…

网友L:
不考虑相移的话,L和电阻间串个104/250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哼!…

:P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计算了吗?怎么计算的?

我估算应该不到1W。你看呢?

网友M:
你是单方向导通,为什么不串联一个二极管?功耗小一半。不要并联,要串联。

网友E:
如果不想换光耦,电阻直接改220K/2W,光电三极管的负载电阻加大10倍。这样响应时间会变长,但通过50HZ信号没有问题。

尽量降低功耗。对系统可靠性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是单方向导通,为什么不串联一个二极管?功耗小一半。不要并联,要串联。 ...

要双向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想换光耦,电阻直接改220K/2W,光电三极管的负载电阻加大10倍。这样响应时间会变长,但通过50HZ信号 ...

我怕换成220K的,是不是会导致光耦不完全导通或者导通时间不够长啊,从而导致后边单片机检测不到这个信号。

网友N:
0.8W的功率加在2W的电阻上是很热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没有说0.8W在2W电阻上不发热,只是保证电阻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怕换成220K的,是不是会导致光耦不完全导通或者导通时间不够长啊,从而导致后边单片机检测不到这个信号 ...

光耦导通时间设定在45°到135°以及225°到315°,其它时间截止。
这样一半时间导通,一半时间截止。ton=toff=5mS。
工作频率100hz。
考虑到交流电波动、畸变、光耦CTR离散性,按500hz频率计算。

用PC814的频率特性曲线估算,R34=100K时,-5db频率约为730HZ。
R34先取100k,以后可以调整。

网友O:
并个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怕换成220K的,是不是会导致光耦不完全导通或者导通时间不够长啊,从而导致后边单片机检测不到这个信号 ...

PC814最低的CTR为20%@If=1mA,按最低值计算。
If=Ic/(20%)=0.25mA,这样算出的If比1mA小,从功耗角度看,也不需要0.25mA那么小,折中一下取If=0.5mA。

对应If=0.5mA, R1=(220*90%*sin(45)-1.2)/0.0005=277614Ω,取R1=270K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怕换成220K的,是不是会导致光耦不完全导通或者导通时间不够长啊,从而导致后边单片机检测不到这个信号 ...

If取0.5mA以后,CTR需要再查曲线,

估算出来If=0.5mA的CTR约为1mA CTR的65%左右,即PC814最小CTR为13%@0.5mA
所以重新计算R34=5V/(0.5mA*13%)=76.92K,这样R34可以取77K到100K之间的值,比如取91K。

网友E:
R34=91K,计算C13
RC时间常数< 信号周期/3,即RC<3.33mS,取RC=2mS
C34=0.022uF,取C34=22nF

网友E:
总的结果如下:
R1=270K/2W,也可以用1W
R34=91K
C13=22nF

以上仅供LZ参考,谈不上最优。
工程上主要从可靠性考虑,留出余量,保证温度变化和元件参数离散的情况下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的结果如下:
R1=270K/2W,也可以用1W
R34=91K

一天没上线,不好意思。太谢谢你的回复了。明天我验证一下。: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导通时间设定在45°到135°以及225°到315°,其它时间截止。
这样一半时间导通,一半时间截止。ton= ...

我看我们竞争对手的产品上 用的也是这个电路,他们的R1用的是100K/2W,碳膜电阻,光耦一样,也是PC814,R34也是100K,但是他们的电阻R1几乎感觉不到温度。。。。而我的这个电路把R1换成100K/2W依旧烫手(我用的金属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导通时间设定在45°到135°以及225°到315°,其它时间截止。
这样一半时间导通,一半时间截止。ton= ...

ton=toff=5mS 怎么确定的5ms、。求教

网友P:
哪位知道类似功能的电路,老外怎么设计的吗?
这种设计一定不可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我们竞争对手的产品上 用的也是这个电路,他们的R1用的是100K/2W,碳膜电阻,光耦一样,也是PC814,R3 ...

电阻功率相同,表面温度也可能不一样。

请核对一下:
电路板有没有散热铜箔
电阻安装方式
电阻引脚直径
电阻表面颜色、表面光洁度(影响发射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ton=toff=5mS 怎么确定的5ms、。求教

对于50HZ交流电,360°是20ms
导通和截止都是90°,即5mS

注意在一个交流电周期内,导通2次,截止2次。

网友O:
把电阻拿了,直接换电容试试看.

网友Q(2015-12-15):
楼主知道原因了吗?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知楼主如何解决的,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R:
我用180K的,

网友S:
群主 你可以2个100k 2W的电阻并联 你的问题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