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NAN0130中,9G的BSP包中I2C进入不了中断

楼主(2013-05-15):
I2c, BSP, AN, se, TI
程序例程如下:

/**
  * COPYRIGHT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 @file    Smpl_DrvI2C.c
  * @author  NuMicro MCU Software Team
  * @version V1.0.0
  * @date    11/04/2011
  * @brief   This is a demonstration for transformation acorss TX/RX of I2C channel.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xx.h"
#include "nano1xx_sys.h"
#include "nano1xx_i2c.h"
#include "nano1xx_gpio.h"
#include "nano1xx_uart.h"

/*---------------------------------------------------------------------------------------------------------*/
/* Global variables                                                                                        */
/*---------------------------------------------------------------------------------------------------------*/
uint8_t Device_Addr0;
uint8_t Tx_Data0[3];
uint8_t Rx_Data0;
uint8_t DataLen0;
uint8_t volatile EndFlag0 = 0;
uint8_t volatile TimeOutFlag0 = 0;
uint8_t volatile TimeOutFlag1 = 0;
uint8_t volatile MasterTxGo = 0;
uint8_t volatile MasterRxGo = 0;

uint8_t  Addr1[3] = {0};
uint8_t  DataLen1;
uint8_t  Slave_Buff1[32] = {0};
uint16_t Slave_Buff_Addr1;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 (void)
{
        uint32_t i;
                   I2C0->INTSTS |= I2C_INTSTS_INTSTS;
    printf("+---------------------------------------------------------------------+\n");
    printf("|                       I2C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  I/O Configuration:\n");
    printf("    GPA8 <--> GPA10\n");
    printf("    GPA9 <--> GPA11\n");
    printf("\n");

    /* Set multi function pin for I2C0 */
    GCR->PA_H_MFP = GCR->PA_H_MFP & ~(PA8_MFP_MASK|PA9_MFP_MASK) |
                                        PA8_MFP_I2C0_SDA | PA9_MFP_I2C0_SCL;

        /* Set multi function pin for I2C1 */
        GCR->PA_H_MFP = GCR->PA_H_MFP & ~(PA10_MFP_MASK|PA11_MFP_MASK) |
                                        PA10_MFP_I2C1_SDA | PA11_MFP_I2C1_SCL;

        I2C_Init(I2C0);                                                                                                    //开启I2C0时钟源
        I2C_Init(I2C1);                                                                                                    //开启I2C1时钟源

        /* Open I2C0 and I2C1, and set clock = 100Kbps */
        I2C_Open(I2C0, 100000);                                                                                          //设置时钟频率
        I2C_Open(I2C1, 100000);

        /* Get I2C0 clock */
        printf("I2C0 clock %d Hz\n", I2C_GetClockFreq(I2C0));                           //打印频率
        /* Get I2C1 clock */
        printf("I2C1 clock %d Hz\n", I2C_GetClockFreq(I2C1));

        /* Set I2C0 slave addresses */
        I2C_SetAddress(I2C0, 0, 0x15, 0);
                                                                        //7位从机地址,并启用广播呼叫功能(选择I2C0,主从机选择,基地址,禁用广播呼叫功能)
        I2C_SetAddress(I2C0, 1, 0x35, 0);

        /* Set I2C1 slave addresses */
        I2C_SetAddress(I2C1, 0, 0x16, 0);
        I2C_SetAddress(I2C1, 1, 0x36, 0);
                                                                                                    /// 从机设置
    for (i = 0; i < 32; i++)
        {
                Slave_Buff1 = 0;
        }

        /* Set AA bit, I2C1 as slave (To simulate a 24LXX EEPROM) */                   //AA=ACK(反馈)
        I2C_Ctrl(I2C1, 1, 0, 1);                                                                                           //设置I2C控制位(选择I2C口,start,stop,ACK)

        /* Enable I2C0 interrupt and set corresponding NVIC bit */
        I2C_EnableInt(I2C0);                                                                                                    //开启中断使能

        /* Enable I2C1 interrupt and set corresponding NVIC bit */
        I2C_EnableInt(I2C1);

        I2C_SetTimeoutCounter(I2C0, 0, 0);                                                                                //设置I2C的定时器(I2C0,比较值,clock_DIV)
        I2C_SetTimeoutCounter(I2C1, 0, 0);

        Device_Addr0 = 0x16;                                                                                                    //设备基地址
        Tx_Data0[0] = 0x00;
        Tx_Data0[1] = 0x00;

        for (i = 0; i < 1; i++)
        {
                Tx_Data0[2] = 0x10 + i;
                DataLen0 = 0;
                EndFlag0 = 0;
                                                                                                    /// 主机设置
                MasterTxGo = 1;
                /* I2C0 as master sends START signal */
                I2C_Ctrl(I2C0, 1, 0, 0);                                                                                        //设置I2C控制位(选择I2C口,start,stop,ACK)

                /* Wait I2C0 Tx Finish */                                                                        //等待主机发送完成
                while (EndFlag0 == 0 && TimeOutFlag0 != 1);
                if(TimeOutFlag0)
                        goto fail;

                EndFlag0 = 0;
                MasterTxGo = 0;

                MasterRxGo = 1;
                DataLen0 = 0;
                Device_Addr0 = 0x16;
                I2C_Ctrl(I2C0, 1, 0, 0);

                /* Wait I2C0 Rx Finish */
                while (EndFlag0 == 0&& TimeOutFlag0 != 1);
                if(TimeOutFlag0)
                        goto fail;
                MasterRxGo = 0;

                /* Compare data */
                if (Rx_Data0 != Tx_Data0[2])
                {
                        printf("I2C0 Byte Write/Read Failed, Data 0x%x\n", Rx_Data0);
                        return -1;
                }
        }
        printf("I2C0(Master) <==> I2C1(Slave) Test OK\n");

fail:
        /* Disable I2C0 interrupt and clear corresponding NVIC bit */
        I2C_DisableInt(I2C0);

        /* Disable I2C1 interrupt and clear corresponding NVIC bit */
        I2C_DisableInt(I2C1);

        /* Close I2C0 and I2C1 */
        I2C_Close(I2C0);
        I2C_Close(I2C1);

        I2C_DeInit(I2C0);
        I2C_DeInit(I2C1);

        return 0;
}

#ifdef USE_ASSERT
/**
  * @brief  The function prints the sourc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         occurs, and then stops in an infinite loop. User can add his own codes here if necessary.
  * @param[in] fil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in] line Line number
  * @return None
  */
void assert_error(uint8_t * file, uint32_t line)
{
        GCR->PB_L_MFP = (GCR->PB_L_MFP & ~0x77) | (PB1_MFP_UART0_TX | PB0_MFP_UART0_RX);  /* Select multi-function pin for UART0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    /* Enable UART0 clock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UART_MASK;
        CLK->CLKSEL1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MASK) | CLK_CLKSEL1_UART_HXT;  /* Select 12 Mhz XTAL */

    /* Set UART to 115200,n,8,1,none */
    UART0->BAUD = 0x67;             /* Baud Rate:115200 for 12MHz */
    UART0->TLCTL = 0x03;            /* Word len is 8 bits */

        printf("[%s] line %d : wrong parameters.\r\n", file, line);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希望有人帮我看看为什么进入不了中断,谢谢·!!!!

楼主:
坐等回答吖~~在线等,不下线啦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请lz贴上解决办法,后面的人也可以学习,谢谢

楼主:
也没什么办法啦,只是。。。人家告诉我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B:
一个什么基础也没有的新手。整死人了。谁知道他根本不懂I2C,没有装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