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an 不能加载到内部flash

楼主(2013-05-15):
能program,不能加载到flash.查过电源和模式,都是对的。

网友A:
重新初始化下chain 呢

网友B:
参照S3的配置电路的要求检查一下。
电压什么的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就应该可以啊

楼主:
手机网络不好,所以发了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S3的配置电路的要求检查一下。
电压什么的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就应该可以啊 ...

都没有问题啊,会不会是外围电路对配置电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