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做图像采集芯片

楼主(2013-05-15):
打算用DSP做图像采集处理系统,请问用TI的那个型号的DSP较好啊,我想用TMS320C6000系列,但不知道那个具体型号好些那,麻烦各位帮助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太多了,关键看具体的应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可以用6410或者6413

楼主:
是用图像传感器采集图像,并对几幅图像进行异常检测处理,不知道选哪一型号DSP好些。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C:
这方面的还是问下利尔达的技术支持的,人家比我们精通的啦

网友D:
对于做图像处理方面的可以采用DSP6xxx系列的

网友E:
8个处理核的

网友F:
图像处理,只要运行速度的,RAM的够用就可以的啦

网友G:
还是问合众达吧。或者问我群里的几个牛人

网友H:
想想,大街上卖的usb摄像头,价格那么低,难道都是用TI做?

网友I:
呵呵,楼次要求比较高啊,FPGA可以 根据你的 需求量身定做

网友J:
TMS320C6000系列的蛮不错的,可问下TIde技术支持工程师的,他们在每个省份的都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K:
首先你要确定选用单核还是双核   单核也就是只有一颗DSP的核  双核在DSP的基础上加上了ARM
如果单核的话  有DM642  这可芯片出来时间较长了  资料较全
如果双核的话  现在使用较全的有DM6467T   DM6446   DM368这些都有各自的特点  使用较广  性能较强

网友L(2017-11-29):
引用 网友K:
首先你要确定选用单核还是双核   单核也就是只有一颗DSP的核  双核在DSP的基础上加上了ARM
如果单核的话 ...

你好,同样做图像处理,单核的浮点DSP有推荐的吗?DM6748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好,同样做图像处理,单核的浮点DSP有推荐的吗?DM6748怎么样?

我觉得6657这些就很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6657这些就很好

6657是双核的

网友K:
6655是单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