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脚开关构成的4*4矩阵键盘,在实物焊接时四个引脚该如何连接?

楼主(2013-05-15):
请教一下:用四脚开关构成的4*4矩阵键盘,在实物焊接时四个引脚该如何连接???哪两个脚接入电路???电路图如下:C:\Users\acer\Desktop\简易计算器

网友A:
四个引脚实际上两两连接到一起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就能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引脚实际上两两连接到一起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就能测出来

嗯,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