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中的标示符是干啥用的

楼主(2013-05-15):
CAN通信中的标示符是干啥用的

网友A:
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网友B:
一般指的是模块的地址

网友C:
看芯片的规格书或者CAN协议中的定义。

网友D:
CAN 标识符(Identifier)
要传送的报文有特征标识符, 它给出的不是目标节点地址,而是这个报文本身的特征。
由于信息以广播方式在网络上发送,所有节点都可以接收到。
因此节点通过标识符判定是否接收这帧信息。

网友E:
在一个CAN网络中,每一帧CAN数据,都有一个唯一的CAN标识符,这是在设计总线时分配好的,不能随便更改哦,实际上就是一个ID号,当然这个ID号越小,抢占总线时优先级越高。

网友F:
包含了你这针数据的特性,扩展还是标准,硬件过滤,还有ID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