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门狗的处理,请教

楼主(2013-05-15):
用的是hotpower的中断喂狗论。
最后若一段时间内发现执行中断或者任务大循环,则强行进入while(1)死循环。
请问强行进入死循环好不好?

网友A(2013-12-08):
“最后若一段时间内发现执行中断或者任务大循环,则强行进入while(1)死循环。”这句话看不懂!
不过强行进入死循环没有什么不好,进入死循环就是迫使看门狗使系统重启复位。

网友B:
进死循环 肯定不好, 开门狗的作用就是 防止程序 跑飞或进行死循环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死循环 肯定不好, 开门狗的作用就是 防止程序 跑飞或进行死循环设计的。 ...

这里进入死循环指的是拦截到程序错误,进入了软件陷阱,就是要求复位重启。
比如,正常情况下绝对进不去的分支,一旦进入了,就让程序陷入死循环,然后有看门狗负责重启。
如正常情况下,temp只可能有0、1、2三个值,如果出现其它值,则可以判断出问题了,则进入死循环,系统重启。
switch(temp)
{
casse 0: Pro1();
             break;

case 1: Pro2();
             break;

case 2: Pro3();
            break;

default: EA=0;
            while(1);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