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570定时中断

楼主(2013-05-15):
interrupt functions not implemented for 12 bit PIC
在使用pic16f570中断时出现上面的问题,求高手解释。。。

网友A:
是不是这个芯片不支持中断啊

网友B:
这好像是刚退出来的16F57的升级品,我大概的翻了一下手册,似乎没有中断向量,如果没有中断向量,那你写中断函数肯定编译不通过。

楼主(2013-06-26):
datasheet中说写和擦擦flash时候(ERASING FLASH DATA MEMORY时候)Disable interrupts.但前面又介绍中断向量是0x0004,其他型号没有说写或擦除中断无效,不知道还有没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