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超声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3-05-15):
   1,过零检测,好处是避开干扰波。
   2,用硬件过零还是软件过零,那种效果好?

   有谁做过类似电路么。

网友A:
硬件过0好,但也不是真正的过0,是一个稍微比0大一点的数

楼主:
  用软件过零。但软件过零,ADC读取数据容易抖动。会误判.
  而且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