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使用电压范围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平时没太注意,总觉得DATASHEET是比较靠谱的,今遇到一种数字电路74LS贴片,是TI的。
按说(DATASHEET ),74LS系列的使用电源范围是:4.75~5.25V,可我手里的这款实测结果是:3.8~5.0V(更保险范围:4.0~4.95v)。
要是电源电压加的略高于5V,人家就不正常了!甚至有的片子在5V是就不好好干活,电压略减点就好了,这都什么事啊?

网友A:
你测量电压的设备,准确么?靠谱么?

楼主:
测量电压的设备,准确 靠谱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电压的设备,准确 靠谱  !

何以见得?

网友B:
基于个体的测试即使参数准确也没有意义。

网友C:
从两个方面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两个方面查找原因!…

愿闻其详,不会说是:产品,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个体的测试即使参数准确也没有意义。

我是更想知道,电工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C:
Z80系列单片机有木有人玩过呀?…系统老死机!CPU也热、74芯片也热…怎么办呢???用一支二极管串入Vcc回路中、靠!温度也降下来了、也不死机了!……………………从哪两个方面入手呢?一:芯片品质。二:测试设备和操作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更想知道,电工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器件超出规格的情况很常见,特别是某些个体,但设计时不能这么考虑,必须严格遵守指标,去关注超出指标的事情没有意义,而且对养成严谨的设计习惯不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Z80系列单片机有木有人玩过呀?…系统老死机!CPU也热、74芯片也热…怎么办呢???用一支二极管串入Vcc回 ...

这说明系统设计或电源有问题,我用过Z80(注意Z80可不是什么“单片机”),根本没遇到过你说的现象。

嘿嘿!…世界很大呀!!!!!

网友D:
买到山寨货了吧?:lol
曾经买过一批74LS245,那个发烫哦!无法形容,7805供电,一个芯片居然要200多mA电流,我的板子上有4个74LS245,7805工作一段时间就罢*工了。
后来换了一批芯片就好了。

网友E:
测量对工具存疑。

网友F:
连datasheet都不满足的芯片肯定是次品,或者假冒的。
而且基本逻辑电路TI做了很多年不应该这么菜的。
要想搞明白你再从不同渠道买几片同样的芯片测试吧。

网友G:
几种可能:
1、假货
2、规格书和芯片不是同一个厂家的。
3、测量电压错误
4、芯片个别不良
5、芯片批次性不良
6、人品问题
: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到山寨货了吧?
曾经买过一批74LS245,那个发烫哦!无法形容,7805供电,一个芯片居然要200多mA电流 ...

缺乏那双识别山寨的慧眼,目前只能对照DATASHEET进行相关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datasheet都不满足的芯片肯定是次品,或者假冒的。
而且基本逻辑电路TI做了很多年不应该这么菜的。
要想 ...

在下一批到来之前,在这里先听各位达人的 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种可能:
1、假货
2、规格书和芯片不是同一个厂家的。

总结的全全全全面。
关键一条,还是最后的 一条。

网友H:
一级代理商或者原厂去拿  散摊上或者贸易商  难说的很  遇到问题奇奇怪怪的 搞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