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请教

楼主(2013-05-15):
关于电感,请教大家。BOOST 采用100KHZ的PWM频率升压,储能升压电感( 10A 5mh ),选用铁硅铝磁环电感是否合适?100KHZ会不会导致线圈上集肤发热?电感效率能到多少?为了提高效率,还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请查阅赵修科老师的磁性元器件设计的书

网友B(2013-07-23):
同求大神赐教

网友C:
没有电压, 电流.
铁硅铝磁芯的电感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储能升压电感( 10A 5mh ),
**************
这也太大了吧?

网友E:
参考一下!

网友F:
LZ是得好好看看LS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