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裸跑TCP/IP Socket 请高手给点思路

楼主(2013-05-15):
准备想用ARM7 裸跑TCP/IP Socket 不知道是否可以,请高手们给点建议

网友A:
可以把,lwip就是啊

网友B:
可行
思路直接问度娘

楼主:
高手给点思路,目前还不清楚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C:
可以,
《嵌入式internet tcp/ip基础、实现及应用》

网友D:
据我所知,可以裸跑TCP/IP,但不是用socket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