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L 的最大灌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3-05-15):
如果我用8个锁存器,控制64个灯,共阳极5V,2K电阻限流。请问  灯全打开  片子受得了吗??

网友A:
5v/2000 = 2.5ma
2.5*64 = 160ma < 400ma
可以,不过不建议这样用啊,;P

对了,你用所存器,跟avr的io没有关系了,搞错了。

网友B:
8个锁存器?595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2000 = 2.5ma
2.5*64 = 160ma < 400ma
可以,不过不建议这样用啊,

呵呵 灯的电流是与单片机的I/O没关系,但是灯全打开时,片子输出低电平,会从锁存器向片子灌电流吗?全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灯的电流是与单片机的I/O没关系,但是灯全打开时,片子输出低电平,会从锁存器向片子灌电流吗?全有 ...

你有锁存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锁存器嘛

现在没有哎,怎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哎,怎么了?

就算没有也够啊,我上面计算给你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没有也够啊,我上面计算给你看了啊

你计算的只是灯的,锁存器输入输出端不是一个回路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计算的只是灯的,锁存器输入输出端不是一个回路对吧?

你到底有没有锁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有没有锁存器

晕 理解错你的意思了  电路中有锁存器  我手头上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 理解错你的意思了  电路中有锁存器  我手头上没有....。

锁存器的输入对应IO来讲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