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7705,为什么DRDY总是高电平呢?大侠帮忙。。。

楼主(2013-05-15):
/***************  AD7705 测试程序000002****************/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_CLK_WIDTH 1 /*AD7705串口时钟脉冲宽度*/

sbit LED=P3^2;
uchar shi,ge,bai,k;
uint wendu=0;

u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0                1        2        3                4        5        6        7                8        9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Delay t ms for 12MHz
{
        unsigned char i;
        while(t--)
        {
                for(i=0;i<125;i++);
        }
}

/*sbit DS=P1^4;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SH=P1^2;           //移位时钟脉冲
sbit ST=P1^3;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sbit lcden=P1^1;    //lcd使能
sbit lcdrs=P1^0;    //lcd读写控制*/
sbit AdClk = P2^0; /*AD7705时钟脉冲*/
sbit AdDout = P2^3;/*AD7705数据输出的反相脉冲*/
sbit AdDin = P2^2; /*AD7705数据输入脉冲*/
sbit drty = P2^4;
sbit REST=P2^1;
uint temp=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AD7705软件延时 */
void Wait7705(unsigned int t)
{
for( ;t>0 ;t-- );
}

/* 向AD7705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Byte7705(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AdClk = 1;
        for (i=0; i<8; i++)
        {
                AdClk=0;
                Wait7705(AD_CLK_WIDTH);
                AdDin =(bit) (x & 0x80);
                Wait7705(AD_CLK_WIDTH);
                AdClk=1;
                Wait7705(AD_CLK_WIDTH);
                x <<=1;
        }
        AdDin =1;
}

/* 从AD7705读一个字 */
unsigned int ReadWord7705(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x=0 ;
        AdClk = 1 ;

        for (i = 0 ; i < 16 ; i++)
        {
                AdClk=0;
                Wait7705(AD_CLK_WIDTH);
                x<<=1;
                if (AdDout)
                x |= 0x01;
                AdClk=1;
                Wait7705(AD_CLK_WIDTH);
        }
        return x;

}

  /* AD7705通信端口复位 */
void Reset7705(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35;i++)            /* 多于连续32个 DIN=1 使串口复位 */
        {
                AdClk=0;
                Wait7705(AD_CLK_WIDTH);
                AdDin =1;
                Wait7705(AD_CLK_WIDTH);
                AdClk=1;
                Wait7705(AD_CLK_WIDTH);
        }
        AdDin =1;
}

/*初始化*/
void Init7705(unsigned char channel , bit polarity ,unsigned char gain)
{
        unsigned char x;
        Reset7705(); /* 复位 */
        WriteByte7705(0x20); /* 写ch0 clock register */
        WriteByte7705(0x04); /* 2.4576MHz时钟,20Hz数据更新速率 */
        //WriteByte7705(0x21); /* 写CH1 clock register */
        //WriteByte7705(0x00); /* 2.4576MHz时钟,20Hz数据更新速率 */
        if(channel==1) /* com register ,选择下步操作 setup register */
        WriteByte7705(0x10);/*设置寄存器 写 ch0 */
        else
        WriteByte7705(0x11); /*设置寄存器 写 ch1 */
        if(polarity) /* setup register */
        x=0x04;       /*0x04正常模式 增益1 单极性  不缓冲 滤波器同步(0x46自校准模式 增益1 单极性  缓冲 滤波器同步) */
        else
        x=0x42;      /*0x00正常模式 增益1 双极性  不缓冲 滤波器同步(0x42) */
        switch(gain) /*增益设置*/
                {
                        case 1 : x|=0x40;break;
                        case 2 : x|=0x48;break;
                        case 4 : x|=0x50;break;
                        case 8 : x|=0x58;break;
                        case 16 : x|=0x60;break;
                        case 32 : x|=0x68;break;
                        case 64 : x|=0x70;break;
                        case 128 : x|=0x78;break;
                        default : x|=0x40;break;
                }
                WriteByte7705(x);
}

/* 读AD7705转换数据 输入通道channel ----1=IN1,2=IN2;*/
unsigned int GetData7705(unsigned char channel)
{
        if(channel==1)
        WriteByte7705(0x38);/*数据寄存器 读 通道1*/
        else
        WriteByte7705(0x39); /*数据寄存器 读 通道2*/
        return ( ReadWord7705() );
}

void main()
{
        //LED=0;
    REST=1;
        drty=1;
        Reset7705();
    Init7705(1,1,1);
        bai=wendu/100;
    shi=wendu/10%10;
        ge=wendu%10;
        if((bai==0)&&(shi==0)){shi=0x00;}
    if(bai==0) bai=0x00;
        //init1602();
                   while(!drty)
            {
                        LED=0;
                        temp=GetData7705(1);
            wendu=temp;
                        bai=wendu/100;
                    shi=wendu/10%10;
                        ge=wendu%10;
                        if((bai==0)&&(shi==0)){shi=0x00;}
                    if(bai==0) bai=0x00;
                        /*bai=wendu/10000;
            shi=wendu/1000%10;
                        ge=wendu/100%10;*/
                        P1=0x00;
                        P0=Tab[bai];
                        //P0=0x00&&P0;
                        Delay_ms(1);
                P0=0x00&&P0;
                        P1=0x04;
                        P0=Tab[shi];
                        //P0=0x00&&P0;
                        Delay_ms(1);
                        P0=0x00&&P0;
                        P1=0x02;
                        P0=Tab[ge];
                        //P0=0x00&&P0;
                        Delay_ms(1);
                        P0=0x00&&P0;
                           //write_dt1602(temp);
                        delay(5);
              }
}

网友A:
rst不能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