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喂狗和给看门狗初始化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5-15):
(无正文)

网友A:
看门狗是一种硬件上的定时器,我们可以制定它在到达时间内reset控制器,它与普通定时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可以reset。使用看门狗功能的器件要定时的向它发送消息,以用来表示自己在正常工作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喂狗”,当该器件不再“喂狗”时,看门狗则认为该器件发生了异常,从而在时间到达的时候reset整个微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是一种硬件上的定时器,我们可以制定它在到达时间内reset控制器,它与普通定时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 ...

小弟懂了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