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电源电路替换

楼主:
我是新手,现在准备对电路中一部分电源电路进行替换,我已找到相应芯片及典型电路,请问我需要测哪些东西才能保证替换不出问题?我只知道输入输出电压以及电流,纹波,还需要测什么?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网友A(2013-05-15):
一般情况“电压以及电流,纹波”够了

网友B:
同楼上,有这些就够了,还有电压的转换效率,最好不要低于原来的效率,还要做保护电路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有这些就够了,还有电压的转换效率,最好不要低于原来的效率,还要做保护电路的部分 ...

做保护电路的部分?

网友B:
比如过压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等等

网友C:
关键是验证新电路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