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T指令

楼主(2013-05-15):
我在查阅sim900a的例程的时候看到这么一句:Uart1Sends("AT+CMGS=\"13878963728\"\r");
他本是一条at指令的发送,这句本来意思是这样的Uart1Sends("AT+CMGS=13878963728\r");
为什么要那样写呢,里面的几个\,"都是什么意思,希望有大侠给予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那是因为Uart1Sends函数接受的字符串是:  AT+CMGS="13878963728",
而在C语言中输出字符串必须是这样的东东( “hello wolrd”)
而如果如要输出:(“hello world, TOM”),那么最里面的那一对分号就要如上的表示方法才可以;

楼主:
原来这是转义字符

楼主: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怎么回事?

网友B(2013-10-10):
我的也结不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