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管放大电路疑惑

楼主(2013-05-15):
如图为光电管的一个放大电路
当有光照时光敏电阻会产生一个电流Iin,光电管两端会有一定的压降(非常小),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就不为0。
此时就会与运放在放大区时的“虚短”产生矛盾。
求大神解惑呀!!!!!

网友A:
不矛盾啊?
此图下面公式,就是两输入端电压为零才成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矛盾啊?
此图下面公式,就是两输入端电压为零才成立的。

但是光电管上面有电流流过,光电管上就应该会产生压降
如果满足虚短即同相输入端和方向输入端的电压为零的话,光电管两端就没有压降,想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光电管上面有电流流过,光电管上就应该会产生压降
如果满足虚短即同相输入端和方向输入端的电压为零 ...

昨天在另一帖里面贴的图,恰好再贴一次。
注意图中最下面一段话。

网友B:
1,光敏电阻会产生电流?第一次听说。

2,光电二极管或光电池才会产生电流。

3,光电管产生的电流由于负反馈被运放吸收了,故运放在线性输出范围内保持虚短。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楼主以后要注意表述,也是概念的表现
改,当有光照光敏电阻,电路相应就有一个电流Iin(实际为增量)
至于“虚短”,要在运放电路基础中学习
(别把若干不懂的概念搅一起)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光敏电阻换成光电二极管就对了。

所谓“光敏电阻放大器”的说法也有问题,放大电阻?

网友C:
还真有问题,楼上厉害

我也一直认为楼主是使用光电池。

楼主:
出了这么多问题,真是不好意思,下次提问一定会严谨

网友E:
此贴要标记留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光电管上面有电流流过,光电管上就应该会产生压降
如果满足虚短即同相输入端和方向输入端的电压为零 ...

谁说光电管应该产生压降的?
首先你这个观点就是错的,用一个错的观点去证明另一个问题(虚短?)当然就矛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谁说光电管应该产生压降的?
首先你这个观点就是错的,用一个错的观点去证明另一个问题(虚短?)当然就 ...

楼主标题和正文都是说光电管(第二句提到光敏电阻,但同一句中又提到光电管),但图中却标注为光敏电阻,造成误解。

网友G:
一点也不矛盾,理想情况下(失调电压为零)虚短在这里使光电管两端电压为零。通常将光电管视为理想电流源,其光电流不会在光电管两端产生任何压降。

网友H:
无论如何,反向输入端的电压都不会为零的,因为运放本身并非理想运放。

这种运用需要一个输入偏置电流低的运放,通常选择jfet的运放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