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m2596

楼主(2013-05-15):
lm2596是开关电源芯片,用他做一个降压模块与使用降压的DC/DC模块能达到同样的作用吗?
另外请教:开关电源与DC/DC模块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1)能,模块相对容易
2)就我所知,DCDC应该有线性的,也有开关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开关的

网友B:
如果从隔离角度来说的话,LM2596是非隔离的,而电源模块很多是隔离的。

网友C:
楼主应该加油了!93号汽油?…

网友D(2013-10-17):
呵呵 LM2596T-5.0有点危险啊!稍微碰一下输出,有短路就会爆了,直接输出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