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与FLASH的通信,怎么写啊?

楼主(2013-05-15):
我已经烦了三天了,还是写不出!哎,我的Flash是AT25F512,求大侠教下怎么写啊?提供思路即可,特别是细节上的注意。(EEPROM不都一样吗?怎么我写的这个Flash这么难?!):'(

网友A:
直接用示波器看波形,保证波形与datasheet上的完全一致,速度尽量要慢
三天都搞不定很可能是你的理解出现偏差了。
另外:你可以问atmel要源码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示波器看波形,保证波形与datasheet上的完全一致,速度尽量要慢
三天都搞不定很可能是你的理 ...

自学真的很苦。没示波器,如果有的话就不那么苦逼了。请问怎么向atmel索取?

网友A:
没有示波器也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等设备,看波形是必须的,看不到波形一切都是扯淡,资料可以去atmel的官网上看看或者打个电话给代理商。

嗯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