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53调试时Peripherals项里面看不到外设寄存器?

楼主(2013-05-15):
MDK4.53环境下,在调试的时候点击菜单栏上的Peripherals,只有内核的一些寄存器,没有外设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别费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是盗版的问题导致的。我也出现过这个情况,你多换几个版本。有的版本是可以的。

网友B:
与所选芯片有关,我用103调试可以看到外设寄存器,但用050调试,只能看到内核寄存器

网友C:
不支持外设仿真,但可以看寄存器:view \ system viewer

网友D:
应该是寄存器的问题   不过真的没有做过   所以不是很了解   楼主   顶一个

网友D:
按楼上说的   换几款开发软件试一试   会不会就解决了   这个问题

网友E(2014-05-19):
同样的问题,但只要换芯片就可以解决了,我试过了。

网友F(2014-07-21):
可能是options里device中没有选择你的芯片型号,这样MDK不知道怎么跟踪你的外设寄存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options里device中没有选择你的芯片型号,这样MDK不知道怎么跟踪你的外设寄存器 ...

我也是刚碰到这个问题,这样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