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干扰如何消除

楼主(2013-05-15):
主控制板有两片单片机,彼此用SPI通讯,一个为主芯片,一个为从芯片。
从芯片做显示和控制步进电机用,主芯片控制键盘,并且检测一个传感器信号,并把数据发给从芯片显示。
主控制板就安装在机器的前面板上。
机器的大致工作过程如下:主芯片检测传感器信号,符合要求时启动步进电机,同时一直检测传感器信号并发数据给从芯片在液晶上显示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当安装主控制板的机器前面板不安装在机身上时,显示数据什么的都很正常;但是一把面板安装到机器上,从液晶屏上看显示的数据就是一顿一顿的,比如应该从1显示到1000,正常的话,虽然速度较快,但是肉眼还是能看出数据是逐渐变化的。现在数据的显示不连续,比如显示2后,就不动了,过个几秒数据就直接跳变到50。

主芯片采集的传感器信号是称重传感器的输出,通过一个HX710传换成数字信号。

我做过试验:机器开始运行的时候,我拿着有主控制板的前面板逐渐靠近机身安装的部分,距离较远的时候,一切正常,随着距离拉近,出现数据跳变的频率增加,当完全靠上机身,类似安装上的时候,数据显示就开始跳变,不是连续的了。

这个是由于HX710被干扰吗?因为HX710不在主控板上,是另外一块小板上。
我也试过ADS1230,其他部分完全一样,用这个就不会有问题。不过,价格实在差不少。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哈哈,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试试机身接地?

主要原因猜测是主控板抗干扰不好吧,找个这方面水平好一点的重新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机身接地?

主要原因猜测是主控板抗干扰不好吧,找个这方面水平好一点的重新画板子 ...

如果是主控板抗干扰不好,那使用ADS1230时也应该出现类似情况吧。但是使用ADS1230时是正常的,使用HX710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试过机身接地,还是有问题。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吸收机器里面的电磁干扰的?

网友C:
哈!这个贴子有意思!…跟我们公司正在生产的设备相似!…其实你不知、不怪你!但是告你后、马上翻脸、并胡说是自己的重大技术突破。可且脸不红、心不跳…那就让人纠结了!!!!!拿钱来!现场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这个贴子有意思!…跟我们公司正在生产的设备相似!…其实你不知、不怪你!但是告你后、马上翻脸、并 ...

^_^,你给谁解决问题然后别人翻脸了?

解决我这个问题应该算不上重大技术突破吧:o

机器本身也不是多复杂的东西,只是抗干扰没有考虑好:'(

求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主控板抗干扰不好,那使用ADS1230时也应该出现类似情况吧。但是使用ADS1230时是正常的,使用HX710 ...

要仔细分析解决问题的话,需要了解整个硬件电路的细节,在网上恐怕难以做到。说不定某个地线位置不对,改了就好了之类的具体细节问题。所以只能凭猜测,呵呵

我还是觉得抗干扰不好是肯定的,而且是根本原因。“根本”的意思就是,这块好了,其他细节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