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oot跳转到mainApp是否也要将堆栈指针复位?

楼主(2013-05-15):
如题。使用函数指针跳转是否也要将堆栈指针复位?

网友A:
为什么要复位栈指针?你跳之前就应该为main配好栈指针

网友B:
通常不是必要的, 因为跳转后, 不会再返回来, 堆栈中的数据没有用了.
为了充分利用堆栈内存空间, 还是恢复堆栈指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