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NMOS管的电压求解

楼主(2013-05-15):
大神帮我分析一下上图电路问号处的电压?请附上分析过程。。模电没学好,,学习中

网友A: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PMOSFET, G 和 D 相连. 如果要从 S 极供电, 那么 PMOS 必须要导通. 所以 DS 的电压必须大于开启电压.
2N7002 典型开启电压是 2V, 所以应该 26V 以上.

不过, 2N7002 并非是 PMOS 管, 而是 N 沟道. 我想楼主应该是写错了型号吧.

网友C:
要形成一个N沟道需要满足条件,Vgs>Vt吧

网友D:
查一查技术手册   看看到底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这个电路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这是一个用MOS管做的典型线性电源,2N7002 的开启电压Von约为2V,5.6V的稳压管给2N7002提高一个偏置电压使2N7002工作在放大区,输出的开路电压约为为5.6-2=3.6V,但是这种线性电源的的输出阻抗相对较大,在加载的时电压会有所下降,如果知道输出接的是什么电路,就可以算出具体的电压值,无论接什么,电压值应该<3.6V,大概在3V左右

网友A:
N沟道的mos管   这一块还是需要好好看看的  mos管的学问   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的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我以前学这一块时    感觉真正需要搞定的部分在MOS的内部结构   这个需要真正理解  ...

没有,我现在只知道MOS管DS导通和截止这两个方式,其他一无所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用MOS管做的典型线性电源,2N7002 的开启电压Von约为2V,5.6V的稳压管给2N7002提高一个偏置电压使2 ...

对于G、S两端的电压,能控制DS,这我还是挺清楚的;但是本例中好像是已知G、D两端电压,S端电压是输出,这方面该怎么分析?
我可以直接拿2N7000的三个极直接接电源测试吗(不接任何电阻)?

网友F:
主要还是MOS管的应用问题   个人的观点

网友G(2013-06-15):
基本的MOS管的内部的结构  你需要有一个了解  这样学起来  应该就比较方便   个人的理解

网友H:
关于模拟电路这一块的要是沉下心来学习实验的是可以做的非常好的

网友H:
不过现在对于我来说做模拟电路多些的,这个看起来就有些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