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解HT7133 扩大输出电流

楼主(2013-05-15):
HT7133 想扩大输出电流, 用资料上的电路怎么不行,还烧我单片机,接上B772电流就很大。

网友A:
直接换大电流LDO

网友B:
元件参数有问题,谁让你R2用1欧的?要改成10欧到20欧的。

另外,电源要用假负载调试成功后再接真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参数有问题,谁让你R2用1欧的?要改成10欧到20欧的。

另外,电源要用假负载调试成功后再接真负载。

之前接的是33R,一样不行后来才想到改1R

网友C:
实际焊的电路肯定跟电路图不一样,有错误。

网友D:
三楼正解!…

网友C:
很可能三极管的引脚搞错了。。。检查实际的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