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旋转编码器控制舵机的系统

楼主(2013-05-15):
控制芯片是51的单片机,输入信号是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输出信号是控制舵机的PWM信号,根据编码器旋转的速度、角度、方向,舵机也作出相应的速度、角度和方向的变化,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系统,小弟现在找不到让舵机的速度和角度与编码器的速度和角度同步的方法,没有思路,希望有大侠不吝赐教!指点一二!

网友A:
尽量随时和角度同步就可以了,只要做到这个,速度同步只是一个副产品。把旋转编码器得到的角度,换算成控制舵机的脉冲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随时和角度同步就可以了,只要做到这个,速度同步只是一个副产品。把旋转编码器得到的角度,换算成控制 ...

我用的是可旋转360度的舵机

网友A:
连续旋转360度的舵机?这种舵机的信号是控制正反转速度的,角度没有反馈,不好控制,要在舵机输出轴加装位置反馈装置,例如一个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