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舵机控制系统问题

楼主(2013-05-15):
控制芯片是51的单片机,输入信号是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输出信号是控制舵机的PWM信号,根据编码器旋转的速度、角度、方向,舵机也作出相应的速度、角度和方向的变化,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系统,小弟现在找不到让舵机的速度和角度与编码器的速度和角度同步的方法,没有思路,希望有大侠不吝赐教!指点一二!

网友A:
为什么还要控制舵机速度?舵机一般应用于在一定范围内的角度变化,不需要怎么控制速度吧。

控制角度嘛就根据你的编码脉冲信息,转换成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角度了。

还有控制角度跟方向不是一回事吗?难道你还想让舵机一直不停在那里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控制舵机速度?舵机一般应用于在一定范围内的角度变化,不需要怎么控制速度吧。

控制角度嘛就根 ...

是我没有讲清楚,我用的是360度可旋转的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没有讲清楚,我用的是360度可旋转的舵机

360度的舵机还真么用过。。。

还是好好啃啃360度舵机的资料,把编码脉冲信息和控制舵机的PWM波之间的关系给理出来,加油吧。。。

网友B:
我们有专用的舵机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