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好几年的小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2013-05-15):
上次出差去上海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单片机不工作了,但是重新通电了  又正常工作,前年去广州出差也是差不多的问题,反正进了几家公司,一直会有这种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多半是程序跑飞进入死循环。

网友B:
解决这个问题,你才会设计真正可以量产的产品。

网友C:
不重新通电,只是复位一下估计也能重新运行

网友D:
1. 程序跑飞。
2.晶振停振

网友E:
指针,数组,缓存等溢出也有可能

网友F:
1. 程序跑飞
2. 晶振停振
3. 电源设计或地 容易设计受到干扰

网友G:
程序跑飞很有可能!

网友H:
1、复位不可靠。
2、晶体振荡不稳定、容易停振
3、软件有临界代码造成的‘代码黑洞’
4、软硬件设计时未提供足够的EMC对抗措施,PC指针容易跑飞宕机。

以上各种可能都有,可能是一种原因,也可能是多种问题都存在,你可以自行排查。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解决这个问题,你才会设计真正可以量产的产品。

呵呵,我用的IBM笔记本也会死机,要重启才能恢复正常,难道IBM笔记本不是量产的产品?

网友I:
我也遇到楼主说的这种问题,不过我的解决办法是:用另外一个单片机或其它硬件,监测主控单片机的运行,一旦发现主控死机,就将主控重启。
实际上很多无人值守的设备都是这么干的,要求更严格的场所,甚至是双机备份。
我的看法是:默认任何东西都会出故障的,然后考虑如何拦截、排除故障。

网友J:
可能是干扰引起的,系统的稳定可靠性差,没有相关的防护

网友K:
10楼正解

网友L:
经验丰富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用的IBM笔记本也会死机,要重启才能恢复正常,难道IBM笔记本不是量产的产品? ...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有些产品,必须可靠,比如工控,安全相关产品,无人值守的。
有些产品,要求可以低一些,但是除非硬件坏,抗干扰总要好一些才可以。
至于你说的IBM笔记本,死机不一定是硬件问题,大部分是软件问题。
IBM又不做系统软件,也不做你自己安装的软件。

网友B:
如果一个简单的,只有一个MCU的产品,每年都会碰到一次死机,显然不合格。

网友M:
软件问题可能性小,除非你没开狗。这种问题一般是MCU硬件抗干扰没做好,或是复位电路有问题(我说的是MCU内部)。解决办法只有做好外部电路,减少干扰或是换MCU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楼主说的这种问题,不过我的解决办法是:用另外一个单片机或其它硬件,监测主控单片机的运行,一旦 ...

哈哈,,我也这样做过,,。以前医疗设备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有些产品,必须可靠,比如工控,安全相关产品,无人值守的。
有些产品,要求可 ...

对,就是要确保可靠,所以,我认为死机是一种常态,死机是经常发生的,我们要做的是如何确保死机之后还能自动恢复。
我有个朋友,做的是超速抓拍设备,装在高速公路上,是无人值守的,用的是俄罗斯的雷达,但是这个雷达会不定期死机。客户要我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电路,每天凌晨00:00时断开电源一分钟再接通,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还有个朋友,是做监控工程的,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硬盘录像机会不定期死机,我也给他做了个电路,电路监控硬盘录像机的指示灯,指示灯长时间不闪了,就认为死机,就给他断电重启。
再举个例子,我自己做的交通信号机,硬件上就是双机备份,主机死掉了立刻切换到从机,同时主机重启,重启成功后切换回主机控制,三次重启不成功,则不再尝试重启,接下来一直由从机控制。从机控制时,指挥中心的系统软件将会失去应答信号,从而知道主机出现故障。

当然,设计的时候要考虑抗干扰、提高产品可靠性,这属于预防灾害,但是不能光靠预防,说不定有的时候考虑欠妥,还有遗漏的地方,实际上遗漏总是难免的,所以还要重视灾后重建。

yewuyi -1 谬之千里

网友I:
楼主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这么看:死机这个事已经发生了,要改变原有的设计估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改了之后也不一定能确保改好,毕竟死机这个事情也不是容易观察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死就死吧,另做个电路,只要能检测到死机,检测到死机之后就可以控制自动重启了。

网友O:
各有各的办法啊 !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楼主说的这种问题,不过我的解决办法是:用另外一个单片机或其它硬件,监测主控单片机的运行,一旦 ...

做设计又不是玩接龙游戏,是不是第二个单片机死了,你还得再接第三个来监控啊?

网友H:
用开发式PC系统的易宕机来证明封闭性嵌入式系统容易宕机也是合理的,这显然是不确当的。

具体如何不恰当就不分析了,网络上应该大把的探讨。

网友P:
要是不能直接找到原因,那只能猜了,楼上N多了,一切皆有可能

高,其实大家都在猜,

网友H:
俺在10楼已经列出了常见的几个原因,一般不外乎这几条,自己一条条排除找问题就是了。
1、复位不可靠。
判断办法:可以使用模拟复位的方式,加大样本数量,不断的模拟复位上电,看看有没有故障机器。
2、晶体振荡不稳定、容易停振
判断办法:测量晶体振荡电路的振荡波形是否正确?
3、软件有临界代码造成的‘代码黑洞’
判断办法:一般临界代码造成的故障现象往往有一定的规律性,但这显然需要大量的故障机故障现象统计才能便于分析,另一个办法就是进行代码审查,最好是付费找高手帮你审查,不审查详细功能,就只审查临界代码即可。
4、软硬件设计时未提供足够的EMC对抗措施,PC指针容易跑飞宕机。
判断办法:超出设计指标的强烈干扰导致的宕机现象一般都是随机的,你可以首先找高水平的硬件工程师给你审查原理图和布板图,然后使用电磁兼容设备做实际的电磁兼容指标检测,帮助你确定问题所在,如果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分析和找到问题往往都会比较麻烦。
一般的电磁兼容测试有快速脉冲群、浪涌雷击、静电放电、周波跌落等等,你可以自己查找IEC相关标准多学习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做设计又不是玩接龙游戏,是不是第二个单片机死了,你还得再接第三个来监控啊? ...

主机跟从机是可以做成互相通讯的,主机也可以监控从机,同时死掉的几率是很小的。
我这不是帮楼主解决问题吗?在找不出死机原因的前提下,提供一种思路来把问题解决掉。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用的IBM笔记本也会死机,要重启才能恢复正常,难道IBM笔记本不是量产的产品? ...

用这两个相比,只能说明你没有起码的工程概念。
很多产品由于无人值守,或其它原因,不能停机或长时间停机。所以对单片机硬件抗干扰,软件可靠性都有很高的要求。对于部分暂时无法确知死机原因的,只能考虑硬件狗或者软件狗保证可恢复。这个是笔记本完全不一样的。
航天的东西要求就更高了,这个单片机也不能比了。可不能容忍火箭飞了一半,因为过热就复位执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开发式PC系统的易宕机来证明封闭性嵌入式系统容易宕机也是合理的,这显然是不确当的。

具体如何不恰当就 ...

手机属于嵌入式系统吗?不是照样死机?不过我发现我的诺基亚死机后过段时间自己能重启。
实际上我还遇到过海信电视机遥控死机的(电池正常,不能发射红外信号,拿掉电池重装一下又可以了),那是一个奇葩遥控器,居然是双面板的,上面还有个普通晶振,我给晶振上加了一个1.5M的电阻,之后就正常了。
还有电视机本身死机的(在通电瞬间按一下遥控器就死掉了),是台熊猫彩电,在宾馆住宿遇到的。
除此之外,我还遇到模拟摄像机死机的,是外置DC12V电源供电的,夏天时工作一段时间,没有视频信号输出了,断电后再通电恢复正常,过段时间再次死机。解决办法:加大12V电源散热器面积。测试发现:电源过热保护,输出电压降低,摄像机停止工作,电源再恢复正常时,摄像机保持死机状态,必须彻底断电再重启才能恢复正常。
至于PC机死机,在window98的年代,蓝屏是常有的事。不过,我遇到很多研华工控机死机的,主要倒不是软件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过热引起,以至于后来研华工控机的主板上都自带了看门狗,死机后会自动重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主机跟从机是可以做成互相通讯的,主机也可以监控从机,同时死掉的几率是很小的。
我这不是帮楼主解决问 ...

你的方法和楼主的问题其实不是同一个口径。

你的方法相当于系统的冗余设计,通过冗余设计来进一步提高设计的可靠性系数,而楼主的问题其实应该归结到设计不合格方面来谈。

俺提出不同意见也就是针对此而言:不应该用冗余方式来掩盖一个本身不合格设计的缺陷。

包括你后来的那个雷达等的例子都是如此,当然雷达的设计者已经找不到,只能只能临时对付过去,让用户用起来再说,但从设计雷达的角度来说,这本身属于不合格的设计,所以用这个例子会让楼主和年轻工程师误会。

网友I:
引用 网友Q:
用这两个相比,只能说明你没有起码的工程概念。
很多产品由于无人值守,或其它原因,不能停机或长时间停 ...

你说的跟我不是同一个意思吗?
我举例笔记本电脑,是因为前面有人说会死机的产品不是量产的产品。

你下面说的我完全赞同,不过我的意见是:一个产品设计好了,硬件软件都做得很好,各种测试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但这不一定代表真的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假设这部分电路会出问题,我就要加上看门狗,要加上其它监控电路,防止意外发生没法复位。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防止意外发生,而不能完全免除。所以火箭会掉下来,航天飞机照样掉,只是概率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手机属于嵌入式系统吗?不是照样死机?不过我发现我的诺基亚死机后过段时间自己能重启。
实际上我还遇到 ...

现在的智能手机已经不是封闭的嵌入式系统,你见过多少功能机动不动死机的?

而且手机类产品属于民用消费品,根据设计指标来说,偶尔出现死机不会产生重大的危害,这也就是民用电脑偶尔死机但还能被老百姓勉强接受的原因,但这不代表老百姓认为死机是无所谓的事情,其实每次死机的时候,使用电脑的人都是很恼火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有些产品,必须可靠,比如工控,安全相关产品,无人值守的。
有些产品,要求可 ...

哪里有可以保证绝对不会出故障的产品?只能说出故障概率较低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R:
哪里有可以保证绝对不会出故障的产品?只能说出故障概率较低而已。

这个概念就不要讨论了,如同本安,也不代表就一定不出问题一样。

主题贴应该如何查找故障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证明100%可靠性,或者是因为不可能100%可靠,所以出现故障是可以忍受的。

呵呵,ISO9000的精神是持续改善,做产品设计也是如此,要用持续改善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设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的方法和楼主的问题其实不是同一个口径。

你的方法相当于系统的冗余设计,通过冗余设计来进一步提高设 ...

呃,这可能就是我跟你的区别吧!
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很多设备根本不知道原始设计人是谁,用户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甚至供货商也找不到了,设备出现问题了,要如何解决问题?

我倾向于如何解决现场问题,我认为楼主说的情况,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是很难的,甚至不可能找出问题,一年发生个一两回,要故障重现很难。而且,要老板支持做这个排查工作也基本不可能,因为时间可能是遥遥无期。所以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监控设备运行状态,死机后自动重启。

现在很多做工程的,在设备上加了GPRS模块或GSM模块,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远程升级、远程重启。实际上这是一种市场行为,短期内推出不是很成熟的产品,先占领市场,之后不断升级优化。

至于雷达,只能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上这个雷达是性能最好的。有问题,但你必须用它。不可能改变原有设计,只能用外围电路来适应它了。而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设计,这种设计是基于整个系统的设计,不是产品级的设计。设计本来就是一种妥协、平衡的技术。设计的最终目的是满足用户的需求,至于用了什么方法,那就各显神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的方法和楼主的问题其实不是同一个口径。

你的方法相当于系统的冗余设计,通过冗余设计来进一步提高设 ...

不应该用冗余方式来掩盖一个本身不合格设计的缺陷。

呵呵,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不合格的设计是经常有的,绕不开的。如果用冗余的方法能解决问题,甚至很有可能是最快的方法,那就不妨用它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这个概念就不要讨论了,如同本安,也不代表就一定不出问题一样。

主题贴应该如何查找故障解决问题,而不 ...

但是有时候也要看改善值不值得啊,比如说就是一个空调遥控器,偶尔死一次机,抠了电池又可以用,就没有必要去改善啊,因为查找故障啊什么的,即便不增加硬件成本也会增加时间和人力成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呃,这可能就是我跟你的区别吧!
我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很多设备根本不知道原始设计人是谁 ...

呵呵,这再次证明一个道理:不是基于同一个出发点的讨论,基本都是不会有结果的。

但我一向认为:不能从本质上去考虑如何解决问题的设计,不管是何种形式的产品,都是将就对付着的,我们为了短期的市场需要而无奈选择了该种临时对策,但这不应该成为工程师追求根本解决之道的障碍,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工程师还是应该力求找到问题的本质,从而发现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能力,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临时解决过去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设计是一种妥协、平衡的艺术行为,呵呵,这也是俺一向的口头禅,但这不能让我们忽视问题存在的事实,工程师能力的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中前进,找到问题的本质实质是一种自我否定并提升设计能力的重要一环,只有那种通悉全盘的各个细节的妥协和平衡,才能保证工程师持续推出优秀而稳定的设计。

呵呵,这个楼歪的太厉害了,都已经变成了讨论设计理念的话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应该用冗余方式来掩盖一个本身不合格设计的缺陷。

呵呵,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不合格的设计是经常有的 ...

可以用。

而且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这么临时对付先保证用户的使用,是完全可行和确当的方法。

但工程师还是应该努力设法找到问题,并通过这个过程提升能力,即使不修改当前设计,也能保证以后不再翻这个错误,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R:
但是有时候也要看改善值不值得啊,比如说就是一个空调遥控器,偶尔死一次机,抠了电池又可以用,就没有必 ...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自己去改善当然是不值得了,呵呵,因为你又不是设计者,你的唯一改善办法就是扔掉他,重新买一个遥控器。

从设计者的角度看,找出问题是应当去做的事情,首先可以改善自己的设计,再次也能保证以后尽量少犯或者不犯这样的错误。

呵呵,做技术,就是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即使发现问题经过评估后暂时不处理,也应该首先发现问题并设法找到解决方案,:$,这才是真正的强国之道啊。

网友B:
讨论这么热烈!
不过,LZ还是找一下产品的具体死机原因,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解决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经验的。

网友H:
楼歪的太厉害了。

我一时兴起,连续回了N帖,打字打的手淌汗,晕倒,不回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

而且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这么临时对付先保证用户的使用,是完全可行和确当的方法。

1.这种临时行为不一定是临时行为,只要用户可以接受,很多时候就是长期的。
2.更重要的一点:设计的时候能够发现的问题在设计时就要解决掉,要做到自己认为是最优的,改无可改了。如果心中还有疑问,还是不要推向市场的好。就算要推向市场,最坏会出现什么情况,起码自己心中要有底,绝对不能存在产生严重后果的隐患。
但是,我认为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要假设某些环节会出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属于意外,自己当前考虑不到的,所以产品必须有冗余设计或加上监控电路,以拦截一些意想不到的故障。
不能因为软硬件设计得很完善,就可以不加监控电路、看门狗电路或者其他冗余电路。因为我始终认为,故障会在你不经意间发生。也许这是一种**意识吧。

网友S:
只能说楼主说得太笼统了,到底多大的保有量,多大的几率死机?重启电源这个用户不会干?如果是用户干得不耐烦了叫你去处理,你们公司也没预案?然后白跑一趟跑这论坛来解困?

网友R:
引用 网友H: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自己去改善当然是不值得了,呵呵,因为你又不是设计者,你的唯一改善办法就是扔掉他, ...

但是延误上市时间是大罪,老板得罪不起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R:
但是延误上市时间是大罪,老板得罪不起啊。

就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产品的质量是由市场决定的,不是设计人员决定的。
我一个朋友做LED灯的,经常是客户提出一个要求,他最慢在两天之内必须寄出样品,客户测试合格后就会下单,下的单子通常需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我帮他设计过几款灯,说实话,画板子的时候我自己不断地在摇头:这不科学!一个5W、9W的电源必须画在一个小于一个硬币的单面PCB上,什么爬电距离、什么最小线宽,在这里统统可以忽略。一个18W的日光灯电源,成本居然可以做到4元之内,我实在是想不通。可是,市场需要这样的产品,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B:
不要拿山寨做法和正规要求产品在一起讨论。
此类山寨产品,无法满足质量要求,本来就不是合格产品。

网友H:
引用 网友R:
但是延误上市时间是大罪,老板得罪不起啊。

晕倒,看帖不思考,只用眼吗?

在特定情况下,经过评估后可以先上市,从经营的角度讲,无可厚非,我也从来没说不让你先上市啊。

但是否先上市和工程师找到问题本质有必然关联吗?难道你公司的工程师认为产品上市了就不要持续改善了?你公司的质量保障体系也不讲持续改善吗?你的产品上市后不需要去了解用户体验吗?不需要倾听市场的反馈吗?你接受到市场反馈后是束之高阁,还是设法找找问题呢?
找到问题原因和是否必须立即纠正有必然联系吗?经过风险评估后是可以不修改的,但风险评估的前提首先是你要找到问题的原因。

即使这些都不讲,只以一个单纯的工程师身份讲,你接受到问题反馈后,难道就不去想着如何搞清楚问题的原因吗?搞不清楚是能力问题,不想搞清楚可就是态度问题了。

网友T:
高手云集啊,学到不少,呵呵!

就事论事,yewuyi大侠针对性更强,我的领导有这眼光就好了!

其他高手说的都有道理,只是角度不同,都比国企领导强太多了!

网友B:
我支持yewuyi,从质量的基本做起,严格设计。

你可以加WDT,但是先把WDT去掉,测试一下没有WDT是否可靠,然后再加上WDT。
你也可以加上24小时重启,但是必须先测试,如果没有重启,可以连续工作多少时间不出问题。
你也可以额外加一个监控MCU,但是要看看没有监控MCU时,系统已经足够稳定。

总之,先把产品本身设计稳定,再考虑其它办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要拿山寨做法和正规要求产品在一起讨论。
此类山寨产品,无法满足质量要求,本来就不是合格产品。 ...

山寨产品也是有质量要求的,比如那个LED灯,客户也要测试的,测试内容包括:功率、流明数、电源适应性以及高低温,都满足要求了才会下订单的。市场需要这样的产品,这样的产品能满足客户需求,有啥不合格的呢?
这些LED灯都是出口的,质保一年,最终客户就这些要求。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支持yewuyi,从质量的基本做起,严格设计。

你可以加WDT,但是先把WDT去掉,测试一下没有WDT是否可靠, ...

我并不反对从质量的基本做起,严格设计。实际上在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我的意见是:要求严格的产品设计得再稳定,也要加上WTD。因为再严格的测试,都没法完全模拟现场环境,故障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

网友T:
引用 网友I:
我并不反对从质量的基本做起,严格设计。实际上在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我的意见是:要求 ...

说的都有道理,都是高手啊!

网友U:
这个楼歪的好啊,长见识了~~
电子后生真心的感谢参与讨论的各位大侠~~~~~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晕倒,看帖不思考,只用眼吗?

在特定情况下,经过评估后可以先上市,从经营的角度讲,无可厚非,我也从 ...

您可太较真了!

网友V:
单片机重启基本是“质量”问题
不要找什么理由,单片机系统才多少东西。

网友W:
1. 程序跑飞
2. 晶振停振
3. 电源设计或地 容易设计受到干扰
        我之前做移动电源用的松翰的单片机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X:
程序有漏洞

网友Y:
引用 网友H:
晕倒,看帖不思考,只用眼吗?

在特定情况下,经过评估后可以先上市,从经营的角度讲,无可厚非,我也从 ...

哎,有时候是老板的思维高度,决定了产品品质的高度。
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100个电工,有几个在老板急功近利的做事作风下还有心思将已经交付的产品再花自己业余时间完善它。

网友Z:
1.加入外部硬件看门狗复位;
2.加入电压监控芯片;
3.加入长按键复位;
4.软件设计修改为自恢复机制:在软件跑飞后自动重新运行。

网友AA:
可靠性设计不够,考虑不充分。
硬件部分,抗干扰没有经过重复测试验证,估计压根就没什么经验吧?比如电源纹波有多大你心里有数吗? 软件部分没有经过充分测试,比如长时间无目的的随意乱操作

网友F:
20楼也有理

网友I:
死机是概率问题,设计得再好无非是死机的概率低一些,抗干扰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扛得住任何干扰。所以工控产品是必须加上监控电路的。而从楼主的描述的现象来看,并不能证明楼主的产品一定是设计有问题,或许是现场环境非常恶劣呢?我觉得楼主的问题最明显的是:看门狗电路未起到作用。
前面有人说了,不能用笔记本的死机和单片机的死机相提并论,因为笔记本是开放式的系统,软件的BUG更容易导致死机,而用户的软件是笔记本生产厂家控制不了的。可是,如果笔记本开机就黑屏是不是也是软件问题呢?BIOS都没能正常运行,这应该是笔记本厂家的问题吧?比如CPU风扇转速不够就进入不了系统,这是常有的事。

网友AB:
很多时候是干扰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当时是电源受负载干扰导致单片机死机。后更改电源管理方案问题解决。不知道LZ的是什么原因,多半是干扰问题,需要找出干扰源并排除。单片机加看门狗也是有效防死机的手段。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死机是概率问题,设计得再好无非是死机的概率低一些,抗干扰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扛得住任何干扰。所以工控 ...

对于封闭的嵌入式系统来说,只要不是MCU芯片爆掉等破坏性故障,排除芯片本身不良原因外,我们销售出去的产品尚未接到过死机的投诉,再强烈的干扰,可以导致产品硬性爆掉等,但瞬间的干扰过去,只要没有发生芯片爆掉等破坏性故障,芯片总能恢复工作。

楼主的问题很简单:挂掉了,重通电又可以工作了,这至少可以说明其产品未发生硬性的破坏性故障,即使是瞬间有了超强干扰导致,但干扰不会始终存在,干扰信号消除后,总应该能恢复工作。而且他还不是第一次遇到,在各个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品都有出现,这些信息基本可以推导一些事情了。

不争论,能认可就认可,不认可就闪过。

网友AC:
用看门狗了吗?

网友AD:
IC死机了,估计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很多MCU都这样,,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对于封闭的嵌入式系统来说,只要不是MCU芯片爆掉等破坏性故障,排除芯片本身不良原因外,我们销售出去的 ...

大牛,佩服!
产品做到这个水平,想不赚钱都难。
这样的产品对维护,推广,信誉作用太大了!

网友AE:
看高手答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对于封闭的嵌入式系统来说,只要不是MCU芯片爆掉等破坏性故障,排除芯片本身不良原因外,我们销售出去的 ...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指的死机,是指不加看门狗或其它监控电路情况下的死机。
遇到强干扰,过后恢复正常,多半是看门狗所起的作用,仅仅靠MCU本身,要恢复正常,一个是时间可能太长,另一个在恢复期间,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料的情况。

网友AF:
值得思考的问题

网友AG:
楼偏的好厉害,差点就成口水战了。

高中政治 有讲,事物的矛盾具有各自的特点,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楼上的分析~

死机谈到了加个重启,再谈到态度。天,下来还谈什么呢?在适当的时候用合适的方法就是成功了。楼主的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就应该解决好问题,而不是去聊什么“找不到供应商”,聊什么“雷达”,又或者“PC”、“功能机”。成本不限确实可以加监控,可如果已出货量实在太大呢?说来说去还是回到了设计原则上了。

以上纯粹对事论事,闲人勿喷

网友AH:
应该是程序费了,通常晶振出问题的话重新上电没啥影响的

网友AI:
最喜欢看这种激烈的讨论,因为这种帖子能让新手后生学到许多的东西

网友AJ:
这次产品设计的可靠性问题吧

网友AK:
也可能是拷贝的问题,第一次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以致后来的都有同样的问题出现,因为即便是出现死机的情况,但是不会完全相同,楼主还是需要静下心来仔细分析分析。

网友AL:
大家注意了!…十一楼是来自现场一线的报告!…十一楼辛苦了!…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曾经在现场遇到过一个问题:设备的变压器老是烧坏,在我到现场之前,已经换过好几个变压器了,维修人员一直没有找出原因。
产品是这样的:一个红蓝闪烁的警示灯,在高速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因为没有电源,接的是路灯的电源,路灯电源白天没电,到了晚上才有电,所有产品内部有电瓶,晚上把电瓶充足,白天就靠电瓶供电。
整个产品功耗白天不超过10W,晚上会自动降低亮度,功耗小于5W,可就是内部的那个变压器老是会烧坏,一开始用的20VA的变压器,后来换成30VA,甚至50VA,还是会烧。
我到了现场,发现50VA的变压器有烧焦的迹象,但由于是白天,变压器不工作,我就等到晚上再去。到了晚上7、8点钟,发现一切正常,变压器也不发热。于是我就继续等,等到了11点多,用手摸变压器,发现变压器严重发烫,测一下负载电流又很小,用钳形表量初级电流也很小。用万用表量进线电压,明显偏低。变压器供货商是长期合作伙伴了,不可能搞些以次充好的变压器来糊弄人吧。而同样的产品在其它地方从未出过这样的问题。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拿出示波器测了一下电源,发现了问题所在:交流电不是正弦波,这还不要紧,关键是波形正负半周严重不对称。这相当于给变压器通了一个直流电。
问题根源找到了,本来可以用太阳能电板解决供电问题,可是由于现场不适合装太阳能电板(背阴处,光照很少),怎么办呢?
我的解决办法是:换容量更大的电瓶,变压器用50VA的,加上一个定时器和一个温控开关,每天固定时间接通电源,当变压器发热时,断开电源。即:缩短充电时间。
具体分析:这个地方的路灯为了省电,在深夜自动降低供电电压,由于采用的是可控硅调压,当调压电路不正常时,输出的电源有很大的直流成分。所以,我就利用路灯刚亮起来的一段时间,那时候电源是正常的正弦波,快速充电,等到路灯电源降低电压时停止充电。只要计算好电瓶容量、充电电流以及负载功耗的关系,这一切都可以搞定了。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现场条件很复杂,有时候打补丁是唯一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

上个开关电源多好,现在工频变压器啊,售后成本也省不下来。
不能用工程个例来反映或反对正确的设计方式、方法问题,如果用这个来说明具有普适性的设计方式、方法,则就会得出一些奇怪的理论。 另外,个
这个路灯管理部门应该彻查,为什么购买这样的调压器?

网友H:
不能用工程个例来反映或反对正确的设计方式、方法问题,如果用这个来说明具有普适性的设计方式、方法,则就会得出一些奇怪的理论。

另外,个人认为使用高可靠性的开关电源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更合适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能用工程个例来反映或反对正确的设计方式、方法问题,如果用这个来说明具有普适性的设计方式、方法,则就 ...

你看我前面哪句话反对正确的设计了?我只是强调了一下看门狗或者补丁的作用。
在我们的工程实践中发现:线性电源比开关电源的可靠性高很多。
另外高可靠的开关电源价格不菲啊!三年质保的电源通常要400-500元。价格低的可靠性不是很好,尤其是在室外使用,防雷是个大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看我前面哪句话反对正确的设计了?我只是强调了一下看门狗或者补丁的作用。
在我们的工程实践中发现: ...

俺可不是审判或者批判你啊,俺的意思是一再的强调个例,年轻人工程师思考问题的方法很容易误入歧途,所以尽量不要给年轻人讲个例,而应该尽量给他们讲通用原则,个例等特殊情况应该让他们自己在工作中总结和摸索。

对应你们的产品,电源是相当的通用性,你们自己完全可以做一个符合要求的配件给自己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俺可不是审判或者批判你啊,俺的意思是一再的强调个例,年轻人工程师思考问题的方法很容易误入歧途,所以 ...

谈不上批判,我只想把自己在工程实践中遇到过的情况如实地说出来,希望大家在现场遇到问题时,有个参考的解决方案。其实目的和你一样:希望能给需要的人一些启发。如果把人引入歧途,那就是罪过了。
我不是在家里闭门搞设计,我经常到现场去,所以我很了解我所从事的行业的现场环境。
实际上我很赞同你说那种严格设计,自从前年发了个抗干扰问题的贴,我的收获很大,实际上这两年,我不断地审视以前设计的产品,发现需要改进的都在逐步修改。

网友AM:
程序跑飞了,设置看门狗程序了吗?

网友AN:
没有人能保证百分百完美的,要不要看门狗干嘛~

网友AO:
各位经验丰富啊

网友AP:
看一下死机时的情况,如果支持动态调试,直接在死机的情况下接调试器,看看PC在那里。只要出现了,很容易找到问题的。
狗一定要的。

网友AQ:
看门狗呢?

网友AR:
可是我们做的产品 好多是有没有狗效果可能差不多  因为基本上不太能让程序重启
运动的东西比较多  时间要求比较严格
  就算是记录了一些变量在铁电或者FLASH里面  有些位置反馈信息啥的太多需要记录的了  只有硬着头皮  想办法不要让芯片死
求支招!

网友AS(2020-11-04):
号称死机不可避免的都是没有职业精神的工程师

这个可能包括有2种原因
1种是硬件的,干扰环境下死机的,看你工作环境条件所谓的软件看门狗,硬件看门狗在干扰环境下未必像你想象的能够正常的工作
国内对EFT干扰机理的解释是胡扯的,说什么电荷积累,一般就是第一个脉冲死机,积累什么电荷
硬件看门狗在干扰环境下根本就不工作了,我碰到过,不要迷信看门狗
软件看门狗就更不要说了
2种可能是软件的,主要是堆栈,指针和内存越界问题
堆栈溢出
指针指错地址了
内存越界了
。。。
都有可能

先搞清楚原因再针对性解决号称死机不可避免的都是没有职业精神的工程师

网友I:
引用 网友AS:
这个可能包括有2种原因
1种是硬件的,干扰环境下死机的,看你工作环境条件所谓的软件看门狗,硬件看门狗在 ...

死机是绝对的,不死机是相对的。
只有连续工作时间足够长,就会死机给你看。
不信,看看监控摄像头,经常要查监控时,被告知,摄像头坏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摄像头死机了。
这两年,我这里在组装摄像头,用的海思芯片,发现,死机几乎不可避免,有看门狗,但是摄像头就是死了,看门狗也在尝试重启,能ping通摄像头,但是没有视频流,必须断电重启才有效。
摄像头7*24连续工作,平均一年内要死机一次,虽然是小概率,但是摄像头数量多了,死机就很可观了。
至于电脑死机就更常见了,通常我几个月不关电脑,只有死机了,才重启一次,一年内要重启好几次。

那是系统太复杂,投入的研发力量不够

网友AT:
引用 网友I:
死机是绝对的,不死机是相对的。
只有连续工作时间足够长,就会死机给你看。
不信,看看监控摄像头,经常 ...

美国国防部的可靠性设计手册,单片机这类集成电路都是100hit
也就是设计用上单片机,可靠性分数就很低。除非搞冗余啥的。
不过产品第一代,的确也没办法面面俱到。所以还是电子设计,模块化,早点验证,像plc一样搭积木。逐步演化出可靠产品

网友AS:
引用 网友AT:
美国国防部的可靠性设计手册,单片机这类集成电路都是100hit
也就是设计用上单片机,可靠性分数就很低。 ...

100FIT是什么概念,你明白吗
也就是工作100万小时,有0.1个失效

1 FIT(失效率,failures in time)指的是1个(单位)的产品在1*10^9小时内出现1次失效(或故障)的情况。有个产品呢在使用1亿小时之内,只发生了1次失效,那我们就称这个产品在该时间段内的失效率是1fit。

网友AT:
引用 网友AS:

100FIT是什么概念,你明白吗
也就是工作100万小时,有0.1个失效

解释的非常清楚。这一块只是大概了解,不是很清楚。
当时初看到mcu 100fit,单片机比很多元器件都高。
根据工程实践,单片机出现问题,有硬件和软件可能性,头疼的很。尤其出现时好时坏的问题更是难受。

以前看到美国的国防部手册是100fit
现在查到ti网站的可靠性资料。但是还是单片机(msp430没怎没用,随便挑了个)的fit高于lm358.当然这个fit值,不知是否包括软件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