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AX3221通信问题与解决办法

楼主(2013-05-15):
引用 网友A:
的“MAX3221通讯问题”----本人搭了两个单片机系统,串口接了max3221,这两个系统分别跟电脑的串口都能通讯。
但是他们自己交叉互联就是不能通讯,用示波器看DOUT也看不到波形。
=========================传说中的分割线=========================
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在测试中遇到了,查看MAX3221器件手册,发现所有的典型电路都是针对Auto-PowerDown模式的,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的串口电路都“一直工作”,因此照抄典型电路就会出现两个MAX3221相互通信的时候,DOUT无法检测到电平。解决的方法是将FORCEON管脚通过上拉电阻接到VCC(3.3v) , 这样,无论MAX3221同PC机,还是两个MAX3221之间,都可以正常通信。其他管脚的设置可以查看TI 的MAX3221技术文档 第二页的真值表。:loveliness:
      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感觉很不错:lol

楼主:
另外,为了安全考虑,最好在MAX3221与DB9的连线之间加TVS管。

网友B:
楼主的行为值得鼓励!加酷。

网友C(2013-06-20):
这个问题和MAX13223一样,但是在后续的通信中我还是发现有丢包现象,目前这个问题还是有些问题,我没有解决掉,你说的那个我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了,当时是用两个0欧姆电阻挑选的,一个是高电瓶3.3V,一个是典型的电路图接地,在测试中接在高电平上还是有丢包现在,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办法,求助

网友D(2013-11-17):
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  我的485转232出来之后到电脑上是有的,到设备上就没有了。很有可能是你的那个情况。

网友E(2014-04-15):
原来如此!!!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