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509的位定义

楼主(2013-05-15):
DSP5509中用C语言,有没有象C51的位定义?

例如:
sbit DATA=P1^5;
sbit SCLOCK=P1^6;
sbit LATCH=P1^7;

网友A:
DSP的GPIO可以51单片机IO不一样

网友B:
还是脱不了 51的影响

网友C(2013-08-24):
用与或来操作

网友D:
你直接位操作就行的。

网友D:
或者使用宏定义试试的。

网友E:
ccs中一般都不是这样处理的   你可以看看2000里面经典的处理方法   资料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