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转RS485接口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15):
(无正文)

网友A:
USB也是先转换成串口的,用的是USB串口桥片,但这类桥片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兼容性问题以及驱动安装的要求。

网友B:
我用这个很好,是CH341芯片,比2303的好。其中一条线每隔0.4米左右一个节点MAX1487,控制60个节点,总通讯距离大概25米,末端信号差值在3.5V左右,看这个数据还可以增加长度

这个转换器的485芯片是简易接法,上下拉电阻2K,长距离通讯时把这个电阻改为1K会好一些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我的通讯是:PC--->>USB--->>MAX485(用的就是CH341T)--->>MAX485------->>单片机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现在电脑和单片机的通讯能够连接,从com口的地方可以看见serial port ,但是传给电脑的数据每次都不是我想传送的,也就是有其他内容,请问是不是外围的一些干扰因素影响导致的呢,还是这个框架有问题呢,请大神不灵赐教啊
!!!

网友B:
注意要在串口发送期间一直保持485发送使能,普通的串口发送程序,最后一个字节发到发送寄存器后就立即返回,如果这时取消了485发送使能,最后一个字节会发送错误

网友C:
我们做工装USB桥片一般用CP2102便宜好使,因为电气不隔离,485线千万不要搭接到火线上去,否则主板就挂了

网友D(2015-02-03):
ft232r的芯片应该没有问题。这种CABLE线市场上有力特帝特宇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