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轮平衡车电机启动后,传感器数据抖动的厉害

楼主(2013-05-15):
(无正文)

楼主:
互补滤波后的角度没有滞后现象,如果我只用互补滤波后的角度去控制电机,小车可以稳定一点,但是一旦加上互补滤波后的角速度,小车就乱了,而且此时传感器的数据也开始抖动

网友A(2013-08-19):
哪个是原因?电机的抖动影响了传感器数据采集?还是传感器数据的跳变导致电机抖动?滤波做好了,角度PD控制,先调P,D慢慢的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