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帮助,关于msp430f149外部中断

楼主(2013-05-15):
老师要我设计一个程序,用单片机接收TCRT的5000光电开关模块的信号控制继电器开闭
程序我做了一个,但是就是中断触发不了,开关直接接继电器是能工作的。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Init_Port1(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TACTL |= TASSEL_2 + ID_3;
        Init_Port1();                      //初始化
        _EINT();                             //开启中断允许
        while (1)                            //无限循环
        {
                LPM3;                        //进入低功耗模式3。I/O口中断唤醒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中断函数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

        if(P1IN==0x00)
                {
                     P3OUT=0x04;                  //继电器输入端输入低电平
                }
                else
                {
                    P3OUT=0x03;
                }

        P1IFG=0;                            //清除P1IFG
}

void Init_Port1(void)                    //初始化函数
{

        P1DIR&=~BIT0;                       //P1.0设置为输入方向
        P1SEL&=~BIT0;
        P1IE|=BIT0;                         //打开中断允许
        P1IES=BIT0;                         //选择下沿触发
        P1IFG&=~BIT0;                       //清除P1IFG
        P3DIR=BIT1+;                       //P3.0~P3.2设置为输出方向
        P3OUT=0x03;                     /*P3.0、P3.1输出高电平,
                                              P3.2输出低电平*/
}

网友A:
中断清除一下标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清除一下标志呢?

P1FIG=1;不是咩

网友B:
楼主你在中断程序里面之手的先知道是出发了哪一个管脚的中断的啊

网友B:
在if(P1IN ==0x00)之前的至少得先看下是出发了哪个中断的,若是触发的的P1。1脚的话,前提条件的就是if(P1IFG&0x02==0x02)的啊

网友B:
不然其他的管教被触发的话也会启动你的继电器工作的,若其他管脚由于其他原因的被触发频繁的话,你的继电器是反应不过来的,其结果就会是你描述的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