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带高速USB的CM3芯片比较好买点?

楼主(2013-05-15):
我本比较看好AT91SAM3U4E的, 但不怎么好买.

我所需要的芯片是:
1.有高速USB接口(是内置PHY的,需要外接高速USB PHY的不考虑).
2.芯片至少内带128K以上FLASH.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

网友A:
ASAP1826T ,国内USB  led易步卡的主流芯片,内置USB2.0 High speed OTG接口,可主,可从,  内置phy。
价格也很好。
上面都是次要的。

搞项目什么最重要,
关键是程序代码, sdk 都是现成的。
用原厂的库,1周内搞定你的usb.

如果想用得话,可以打我头像中的电话,或者站内短信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