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叫这个中断函数为什么测试不通过

楼主(2013-05-15):
#include "exi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KEY3==0)     //按键S5
    {
        LED0=!LED0;

    }
    EXTI->PR=1<<5;  //清除LINE5上的中断标志位
}

void Exit_Init(void)
{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时钟
    GPIOC->CRL&=0XFF0FFFFF;//PC5设置成输入
    GPIOC->CRL|=0X00800000;
    GPIOC->ODR|=1<<5;        //上拉电阻
    Ex_NVIC_Config(GPIO_C,5,FTIR);//下降沿触发
    MY_NVIC_Init(2,1,EXTI9_5_IRQChannel,2);//抢占2,子优先级1,组2
}

我用用按键单独的控制led等亮灭可以,但是我加上中断以后就不能控制了??
其他的函数均正确,就是这个中断函数怎么回事

网友A:
中断标志位有没有清除   仔细查一查

楼主:
哈哈哈 明白了。必须断电才能重新读出,复位键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标志位有没有清除   仔细查一查

我发现了。是开发版没有断电。我开始总是按复位键。。。不过也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标志位有没有清除   仔细查一查

顺便问一下,怎么结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