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叫什么按键,只有一层纸那么薄

楼主(2013-05-15):
这是按键背面

网友A:
有可能是导电胶按钮

楼主:
不是导电胶,导电胶是立体的,这个基本是平面的,按键处是碟状,正面突起,反面凹陷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薄膜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仔片

那放锅仔片的这个塑料板叫什么呢,到哪儿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放锅仔片的这个塑料板叫什么呢,到哪儿买

就是按键膜,这个都得定做的

网友E:
薄膜按键,应该是覆盖在过载片上面的。惊见楼上锅仔片,上次有个推销的说明书上都这样写的,又不好当场笑他,呵呵。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金属片,是涂的一层导电才料

楼主:
塑料片稍微有点硬,比较薄

网友E:
那看另外一边时不时PCB板,表面有指状交叉图案。可能是直接用面板做的导电材料。

楼主:
另外一边就是有指状交叉图案的pcb板

网友F:
找个厂家定做就是了

网友G:
薄膜按建

网友H:
看样子应是薄膜按建

网友I:
薄膜按键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薄膜按键,应该是覆盖在过载片上面的。惊见楼上锅仔片,上次有个推销的说明书上都这样写的,又不好当场笑他 ...

锅仔片 (又俗称金属弹片或 metal dome, snap dome )

……百度百科上都这样写,说明是个约定俗称的名词,笑什么呢?

网友K:
就是薄膜按键啦,正规的薄膜按键,其按键部分是用金属弹**的,但廉价的薄膜按键,则是讲顶层塑料片压凸后,在凸起部分通过丝网印刷上一层导电银浆,在底层塑料片对应的凸起部位也印刷导电银浆,然后将两层塑料片粘接在一起,利用顶层塑料凸起部分的弹性,就形成了一种类似锅仔片的结构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薄膜按键,应该是覆盖在过载片上面的。惊见楼上锅仔片,上次有个推销的说明书上都这样写的,又不好当场笑他 ...

一直是说锅仔片啊,形状像个锅  哈哈
这个也没有啥好过载的啊?而且好多公司都是这么叫的
求解惑

网友K:
通俗称呼确实是:锅仔片。

网友M:
里面就是锅仔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锅仔片 (又俗称金属弹片或 metal dome, snap dome )

……百度百科上都这样写,说明是个约定俗称的名词 ...

呃,我得到的信息是叫“过载片”呢,意思是施加压力过载后翻转。

网友N:
第一次听说过载片。。。。。。。。。。。。。。。。。。。。。

你用锅仔片会翻转吗????????????????????

网友N:
楼主发的按键也不像是锅仔片。
就是直接在面膜上镀导电材料。

网友O:
计算器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呃,我得到的信息是叫“过载片”呢,意思是施加压力过载后翻转。

呵呵,那你一定获取信息错误了,通俗确实是叫锅仔片,以型得名。

网友E:
引用 网友K:
呵呵,那你一定获取信息错误了,通俗确实是叫锅仔片,以型得名。

呃,那锅仔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呃,那锅仔是什么东东呢?

这应该是最早从广东、台湾等一带传出来的说法,锅仔的意思可能就是锅子的口语什么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应该是最早从广东、台湾等一带传出来的说法,锅仔的意思可能就是锅子的口语什么把。 ...

哦,那就有可能了,西部没有这个叫法。来个广东人帮解释一下呢?

网友P:
电脑键盘就是这样的嘛。

网友Q:
开关的一种,我看过这个材料的制程!

网友R:
就叫锅仔片,用过几次。
最开始用的是金属的,定做时定好位置,厂家会帮你把那个透明胶纸也一并做好,生产时好贴上去。后来也发现有非金属的,用的一个类塑胶的有弹性的材料。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S:
碳膜按键?遥控器之类用的那种吧

网友T:
第一次听这个名词,广州话和南宁话中锅仔就是小锅,本地有锅仔煲,一种两人吃的小火锅,烧固体酒精的。

网友U:
超级按键

网友V:
这分明是蚕仔啊

网友V:
或者是小时候玩的撞**的火*。。。

网友V:
正解是薄膜按键

网友W:
还有这样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R:
就叫锅仔片,用过几次。
最开始用的是金属的,定做时定好位置,厂家会帮你把那个透明胶纸也一并做好,生产 ...

那贴锅仔的按键用的什么材料呢,多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薄膜按键,应该是覆盖在过载片上面的。惊见楼上锅仔片,上次有个推销的说明书上都这样写的,又不好当场笑他 ...

笑什么,人家名片上面都是这样写的啊

网友X:
是锅仔片啊,我原来的手机厂的按键就是这玩意,那些女工手工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是锅仔片啊,我原来的手机厂的按键就是这玩意,那些女工手工贴的

那和锅仔粘贴的部分用的什么材料?多厚?键盘正面的色彩找谁涂

网友X:
引用 楼主:
那和锅仔粘贴的部分用的什么材料?多厚?键盘正面的色彩找谁涂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没负责那部分,而且都离职两年了

网友Y:
这是一种先印刷好的银或者碳,然后再用成型模热压成型的薄膜按键

网友Z:
电容按键?

网友AA(2013-06-16):
里面是银浆或者是碳浆

网友AB:
是个按键;P

网友AC:
不管叫什么,价格不亲民,一块钱一个按钮,价格安装按钮数量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