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做过感应取电的有莫有

楼主(2013-05-15):
最近的接触高压线路检测的,对于监测高压线路的仪器仪表,启供电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就有了感应取电这一新型的供电模式的,其原理的不算复杂的,但是实现起来的比较困难,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案例的,就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不知道各位有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跟技术的没,可跟我讲讲的啦

网友A:
感应取电, 想必是电流互感方式了.

网友B:
高压感应取电装置是一种利用高压输电线路周围感应的电磁能量获取电能的新型感应取电装置。

网友C:
去年做了一款,0.2A输入,得到 3.3V 10mA 。能量的传递是电流倍数的平方关系,合适的电路在2A时,可以得到3.3V1A输出!一般电路都是够用了的,带继电器都没什么问题了。

最近在做这个,想跟你请教一下感应取电的设计问题

网友D:
感应电流   这个项目不是很了解   没有玩过  楼主   顶一个

网友E:
似乎是电子式断路器这一块,不过电流很大,原边测从几百到几千A

网友F:
ti好像有这样模块的。

网友F:
楼主可以去看看的。

网友G:
用电流互感器或电压互感器取电。还有就是电磁场能量捕获。不过实际做起来都有点挑战性。

网友D:
楼主   有思路了吗   楼上的兄弟们给你很多的提示   在找找度娘  应该有很多的方案

网友D:
这种项目   真的很少   我没做过   真的帮不上你   对不住

网友:
ti有这个方案的。

楼主:
感应取电的低电压的有过比较成熟的方案的,至于高电压的上千伏的就没听说的啦

网友H(2015-07-20):
这个和电压电压等级关系不是太大,10kV 35kV 主要电流,可以采用小CT饱和技术.

网友I(2017-01-24):
引用 网友F:
ti好像有这样模块的。

可以推荐下吗?我找了下,没找到

网友J(2017-05-05):
CT取电-高压输电线路监测设备取电电源技术
(pdf下载:参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