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能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3-05-15):
“话说分频时钟不好,可以用使能时钟”
然后发现特权书上刚好有说这个的,但我理解不了,求大神指点

上面有个小笔误,cnt是不可能到5的,这个先不管
这段代码理想的波形如下

这是如何能在clk的上升沿检测到en的呢

网友A:
cnt=0的时候检测到en

楼主: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几乎没有hold time

网友B:
不奇怪,这是理论情况,在理论情况下分析,即 cnt为0的那个时钟沿采到en 为1,原因是:时钟采的是前沿

在实际工作时,clk,cnt,en都会现不同的线延时情况,软件会帮你自动分析建立时钟保持时间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奇怪,这是理论情况,在理论情况下分析,即 cnt为0的那个时钟沿采到en 为1,原因是:时钟采的是前沿

在 ...

同意

网友D:
建立保持的问题
en=(cnt == 3'd4), 改成0, 1, 2, 3都可以. 效果一样的.
en信号在clk上升沿之后有一段保持时间.
寄存器采集输入的时间可以认为是clk上升沿之前.
这样就不会出现采集不到en=1了.
当然这样分析有点粗略. 不同寄存器的时钟也不是严格同步的, 有抖动.
这都是由综合工具自动保证的, 开发者不用管.

楼主:
我写了一个时钟,作为uart的clk(波特率*16)
采用直接分频的办法比采用实用时钟跑的波特率还高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错

嗯,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