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时LED灯不亮,不知道哪出错了,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3-05-15):
不知道为什么,LED灯不亮,求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当是电子积木玩了。

你手动输入电平,检测输出情况,问题基本都能看到。

楼主:
麻烦你再说的清楚一点,怎么个手动输入电平和检测法啊,我基础不太好,要是有个教程什么的就更好了,在此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再说的清楚一点,怎么个手动输入电平和检测法啊,我基础不太好,要是有个教程什么的就更好了,在此谢 ...

我有连好的图要不要.....

网友C:
第一次看到接总线不接总线入口,这样接一点效果都没有

网友D:
同意5楼,楼主你要放上标号,你画一条总线,谁知道你那条连那条啊!

网友E:
同意 我上面 俩楼  放标号 要不 根本不通

网友F:
标号呢? 貌似你那个电源也不对!!!?图太小,看不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连好的图要不要.....

要,我现在就是就是一些一些连线的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Proteus单片机仿真实例大全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7652
懒得上传我自己的了,你直接看论坛里的吧,自己找

网友G:
本来应该是VCC的地方放了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us单片机仿真实例大全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361&fromuid=927652
懒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来应该是VCC的地方放了信号源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还是忍不住吐槽,你画的图...真是太个性了(如果你画的是七段数码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