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仿真调试接口

楼主(2013-05-15):
大家一般是用20针的接口调试,还是用SWD 4根线的接口调试?
这两种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1:SWD省一个IO口
2:SWD不占用太多PCB板面积。
3:SWD只是做调试,但JTAG可以做边界扫描。
4:早起都是用JTAG,所以JTAG一直保留着。

网友B:
jtag用六个引脚,swd用3个引脚。

网友C:
这个百度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   楼上说的没错   顶一个

网友C:
像烧写接口这些问题   一般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   仔细找找  现学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