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9

楼主(2013-05-16):
酱氏另类饱和

因有

    Ic = Ic(Ib,Uc)

定义

    βmax = MAX{∂Ic(Ib,Uc)/∂Ib}

    ∂Ic(Ib,Uc)/∂Ib = βs = βmax X%

由Ic = Ic(Ib,Uc)将上式中的Ib消去,得关于Ic和Uc的方程

    F(Ic,Uc) = 0

确定空间Ic×Uc上的一条曲线。告诉你,这里面的子类多了去了。

如果感到“∂”麻烦,还可以将其去掉另搞一套。

酱氏另类饱和[第二版]

因有

    Ic = Ic(Ib,Uc)

定义

    Rmax = 1/MIN{∂Ic(Ib,Uc)/∂Uc}

    ∂Ic(Ib,Uc)/∂Uc = 1/Rs = 1/(Rmax X%)

由Ic = Ic(Ib,Uc)将上式中的Ib消去,得关于Ic和Uc的方程

    F(Ic,Uc) = 0

能看出这两个版本的差别吗?

第二版是否靠谱点?

还存在什么问题?

看似“调侃”,其实不然。

下式

    Ic = Ic(Ib,Uc)

是共识。这是器件特性(源于测量),客观存在。

而下两式

    ∂Ic(Ib,Uc)/∂Ib = βs

    ∂Ic(Ib,Uc)/∂Uc = 1/Rs

岔开了。一个关注β(电流增益),另一个关注R(输出阻抗)。

在此,我们关心的是BJT的“驱动特性”,即是否为近似的电流源(若是则可以采用一定的模型近似描述)。自然,这明显侧重于考虑BJT的输出阻抗,即下式

    ∂Ic(Ib,Uc)/∂Uc

此为输出导纳——输出特性曲线的切线斜率。这就引出了下面的“正统”概念。

https://bbs.21ic.com/icview-544798-1-1.html

网友A:
过来聊吧

网友B:
:lol觉得lz有种孤独的感觉,俺是看不懂,没到这个境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觉得lz有种孤独的感觉,俺是看不懂,没到这个境界

孤独?
未必。

我早先评论说,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其实,是在现在的电子工程师中曲高和寡。因为现在的电子工程师学的是工科的数学教材,比较浅的。若是学过理科数学教材(数学、物理……),这是分析课程里面的基本内容(这里的“分析”是名词,不是动词,是课程名称。话说得有点费劲……)。

“模电浑水本难淌,近似忽略成家常。 西瓜大大大人尝,芝麻小小小七望。”
心私抓了一把鸡毛,哈哈

网友D:
原因在于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
楼主是数学老师,必然讲究思维严谨周密性,反观从事模电设计的就是“马大哈”。
这个特点决定楼主搞数字电路没有任何问题,但若搞模电会感到不适用。这几天论坛上你们负担大学杰出代表T博士现身说法,可见你们也懒着用公式一点一点算,也是根据经验取值的,这个做法非常接近工程方法。那种用什么ID=(1/2)unCoxW/L..计算的一看就知道是书呆子。

俺身边也总携带若干数学书本,遇到相关问题会查查:

对于搞低频模电的,这些书中最少用的可能是矩阵论(线性代数)和概率统计,用的最多是复变和积分变换;搞电磁波的最需要的是高等数学中的梯度、斯托克斯等积分公式、直角圆柱球坐标计算方法;搞控制的用矩阵知识多点。

遗忘是自然规律,像概率统计貌似从没用到过,所以忘的最干净。所以想门门数学都精通,对于搞模电的来说没必要。用到什么学什么比较划算。

"从事模电设计的就是'马大哈'”。猪鼻子插葱——装象,马大哈背书——做摆。
既然“懒着用公式一点一点算,也是根据经验取值”,那你一大摞书总携带着干嘛呀,一张嘴说过来倒过去欺骗众人,还博导教授,真个不嫌砢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许大癞,你发现没有,书里说的都是最简单的理想情况,与现实情况相差深远,以至于此门课程培养出来的 ...

:L:L读了三遍也没看懂到底想说什么,谁能帮俺翻译下?简要概述中心思想及段落大意即可!

此马甲的帖,我只看明白过一次。其它的,看不懂就不再继续看,拉倒了。就像这句“高于1元3次方程的压根无解”,谁能看懂?

网友C:
看来,和者只有我一个。

网友A:
若得众和,雅俗共赏

网友A:
酱油正文满篇未有“饱和”2字,却也能被***当个破被子拉去盖在身上;P

戏他一个:“使得J饱与B饱具有了一个共有特征”***赶紧拉在身上——别忘了,他全体暴露啊:P

谬矣!此帖字字珠玑,***是看不懂的。

网友F(2013-06-24):
引用 网友D:
原因在于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
楼主是数学老师,必然讲究思维严谨周密性,反观从事模电设计的就 ...

貌似,要什么就学什么,比较实际,也比较靠谱,其他的似乎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