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电度表

楼主(2013-05-16):
新型的智能电度表,有几个问题还没有澄清,
1,原来的机械电镀表(也是插卡式的)是我本人花760元买的,由电业局管理收取电费,本身的产权是我本人的,现在换了新智能数字电度表,没有说明产权,换下的机械插卡电度表,也被电业局收去了。
2,现在换的数字的电度表的自身功耗(自用电)是用户付钱,还是电业局付钱,因为每一度的电费本身就包括了线路电损耗,不应该是用电户再次出钱。原机械插卡式的电表用电自耗电已经都算在线路损耗里了,用户只是缴纳电费。
3,关于现在的数字的智能表的准确问题,有什么证据就说明这种电表只准确的,难道说打着“MC”就是准确的吗?实际上有的智能表就是走的快的,甚至数字表的自身表耗电也是比较大,如果你在数字表中存入50元,但当你出去旅游回来(电表空载),发现电表的LED灯已经亮了,提醒你要交电费了。
4,在没有完善法律,和没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下,用电户都是弱者,
5,现在各地的发电企业,逐渐的都已经被承包(个人),所以说,智能电度表的问题还是不能小看。

网友A:
第3个问题,可以拿电表去当地质量监督局进行计量检定,鉴定后会给你出报告,就知道准不准了。不过这一部分费用估计的自己掏钱

网友B:
楼主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网友C:
我得慢慢的理解一下

网友D:
关于1:如果旧表被收,那么新表的产权当然应该归支付者。
关于2:电表的自身功耗计入线损,跟用户无关,但线损是电价的考虑因素之一,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过现在的纯电子式电度表的自身功耗低于旧式的机械电度表。
关于3:电表的精度由电业局负责,如果发现电表不准可以要求无偿更换并补偿多收的费用,但中国的事你知道的,打官司赢了也往往是亏,不过怀疑纯电子式电度表的功耗更高没有依据,而外出前和外出回来后如果计量值发生改变说明存在未关闭负载或者有人窃电,如果电表将自身功耗计入负载电量则是违规的,同样,电表自身功耗过大也是不对的,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有理由投诉甚至起诉。
关于4:执法才是问题的症结,立法不严格执行,跟没有立法一样。
关于5:应该不存在这种现象,电业经营是国家垄断的,小规模发电的成本反而更高,无利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3个问题,可以拿电表去当地质量监督局进行计量检定,鉴定后会给你出报告,就知道准不准了。不过这一部分 ...

电度表的精度完全可以先自行测定,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至少心里会有数,如果当地电业部门的测试跟实际相差很大可以要求异地第三方测试,然后举报并起诉,这将会是大丑闻,公众也会关注的。

网友E:
如果没人提出,就不会有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3个问题,可以拿电表去当地质量监督局进行计量检定,鉴定后会给你出报告,就知道准不准了。不过这一部分 ...

我们这边是这样计量检定的:有人上门拿出一个计量表,接在电表上几分钟,就会告诉你电表是准确的,然后要你交钱(30元)。
很多用户反映计量不准,检定后都是合格的。
其实我也感觉不大准,因为换表之前和换表之后,每次交电费都要比以前没换表时多出一半的电费。比如以前两个月200多,现在两个月要300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前几年,还应该再前几年,我家两个月没有人,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任何电话费用,但那两个月的电话费,电话局依 ...

电表设计的时候是按照电力行业标准进行设计的,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是电表的精度,是1级表(1%的精度,电表上标有1S)还是2级表(2%精度,电表上标有2S)。2级表精度小些,即可请允许较大的计量误差!

厂家电表精度是怎么测定的?电表生厂厂家一般都有自动测量台,这些测量台是由专业厂家生产,如深圳的科陆电子。电表挂上去自动走表自动测量精度,如果精度不够,则不可以出货!

另外,现在的电表一般都是采用专门计量芯片进行采集的,如珠海炬力的

所以说,就现在来看,在设计上人为操作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网友I:
多地出现换智能电表后用电量激增的现象. 而且大部分情况都是检测结果合格, 但是还是给换了另一块智能电表.换了之后用电量就正常了.

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前的这种检验方法: 是拆下后送专门机构检验.
检验了没有? 被检验的是否就是从用户拆下去的那块电表? 检验过程是否合乎规范? 用户一概不知.
如果储户存款时柜员将储户的钞票拿到用户视看不见的小房间里面查验, 然后出来告诉储户的钞票是伪钞, 这能行得通吗?

从这个视频的27分15秒开始看:
http://v.ku6.com/show/tllsrMBcja25Kzy39gzKFw...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关于1:如果旧表被收,那么新表的产权当然应该归支付者。
关于2:电表的自身功耗计入线损,跟用户无关,但 ...

两年电表研发工作,告诉你,电业局要求,计量的误差必须+误差,然后。。。

网友I:
正误差不怕. 不就 2% 吗. 问题是网上铺天盖地的报料 超出百分之二三十甚至二三倍的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自己目前不是智能电表, 因此对网上的各类说法只是好奇, 并不确信.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两年电表研发工作,告诉你,电业局要求,计量的误差必须+误差,然后。。。 ...

哈哈,看来很猫腻~~~受伤的总是老百姓!

网友K:
拉动经济增长,适当做点贡献。误差在合理范围就行。

网友I:
没有令人信服的检测实验. 真实情况究竟如何还很难说.

网友L:
说实话本人做电表设计的,表的本身功耗真的不大,单相表一般0.5W左右,而且是供电公司的损耗,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M:
我去供电局出差,中山那边是安装到客户那的电表,技检科100%全测后才发给下局供电局下面安装的。如果你觉得电表走的快,可以投诉他们重新检测。至于比之前老的走的块是因为精度比老式的精度高。

网友I:
老机械表的精度一般是 2.5 级的, 智能电表的精度即便为 0.5 级的, 最大误差也不可能超过 3%.解释不了众多新闻中百分之几十甚至是数倍的差别.

我并不完全相信新闻的报道,但是电业部门将电表拆下拿到实验室检测的程序也是没有意义的. 就好比将钞票拿到储户看不见的地方查验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