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输入捕获问题

楼主(2013-05-16):
小弟在用定时器3的CH1来做输入捕获(引脚REMAP,PC6),想要测量输入方波的高电平时间。可程序能进入中断,但是读取的时间值一直为零,调试一天了,实在是晕,贴出来求大师指点!不胜感激,程序如下:
void tim3_cf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3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PA0 下拉

        //初始化定时器3 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3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输入捕获参数
// ic1-- Rising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映射到TI1上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3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1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3, &TIM3_ICInitStructure);

//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3, TIM_TS_ITR1, TIM_ICPolarity_Rising, 0);//        TI1FP1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1FP1);//ITR1
//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TIM从模式:触发信号的上升沿重新初始化计数器和触发寄存器的更新事件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

//开启TIM3的中断
   TIM_ClearFlag(TIM3, TIM_IT_CC1);

        TIM_Cmd(TIM3,ENABLE );         //使能定时器3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TIM_IT_Update选用一种即可,不能两种同时使用,事实证明不行

}

中断设置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SET)
  {

      //每次进入中断就改变捕获触发方式,且翻转PD2的电平
       if(flag==0)
              {
              flag=1;
                          TIM3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3);//TIM3->CCR1;
                          ICAPvalue[0]=TIM3CH1_CAPTURE_VAL;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Falling);
              }
       else
              {
              flag=0;
                          TIM3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3); //TIM3->CCR1;
                          ICAPvalue[1]=TIM3CH1_CAPTURE_VAL;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3,TIM_ICPolarity_Rising);
                          ICAPvalue[3]=ICAPvalue[1]-ICAPvalue[0];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
}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求高手指点迷津啊!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结贴啦!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就好   楼主   共享一下你的问题解决方法   这样以后   别人遇到问题  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B:
是哪里配置顺序不对么?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吧

楼主:
时间太久了,当时忘记给出解决办法了,也想不起来了。对比了下程序,下面两句调整了下顺序,其他的都是一样的。不太理解原因。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时钟

网友C(2015-09-09):
我想问下结构体是不是 TIM3_ICInitStructure没有定义也能通过编译吗?? 我是刚接触STM32的 求解答

网友D(2016-03-28):
引用 楼主:
时间太久了,当时忘记给出解决办法了,也想不起来了。对比了下程序,下面两句调整了下顺序,其他的都是一样 ...

是不是要先使能了管脚的时钟,才能使管脚重映射复用起作用?

网友D:
一般都是最开始把需要用到的管脚的时钟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