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封装库为什么pin全部丢失??

楼主(2013-05-16):
allegro导出封装库为什么pin全部丢失?

网友A:
丢失的pin
如下几个问题:
1是不规则焊盘
2焊盘命名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失的pin
如下几个问题:
1是不规则焊盘

应该不会啊。之前同一个brd  文件都能导出对的封装库,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次是对的

网友A:
导出的时候,勾全部打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出的时候,勾全部打上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已经全勾选了啊。没用啊

楼主:
找到原因了。no library dependencies忘记勾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