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V-1.5V升3.3V DC,DC,输出电流50ma-100ma

楼主(2013-05-16):
1V-1.5V升3.3V DC,DC,输出电流50ma-100ma,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A:
随便找个普通的升压型DC-DC就好了

楼主:
在工作过程中总自己掉电怎么回事啊,如果电路中突然间出现过电流,DCDC就自己断电啊,断电的问题在DCDC这块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普通的升压型DC-DC就好了

用的TPS61025,输入电流有可能到400mA,有时候操作按键,就自己掉电了,怀疑是出现瞬间的大电流了,这个问题有什么经验么

网友A:
DCDC就自己断电啊

一般来说是芯片过压或者过流的自保护效果
也可能是芯片的使能引脚被干扰了
先找出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B:
回到的都不错哦

网友C:
推荐你用SL2804DC-DC升压IC,此芯片采用SOT89-3,SOT23-3,SOT23-5的小封装。外围省掉肖特基二极管只需要一个电感,一个电容就可构成一个升压电路。输出电流最大可达到200-300MA。价格便宜,性价比高。如有兴趣了解,可加我QQ:2355368871或电联13686815452索取资料样品。